求解CC3d刷BF3.01固件后 不能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7-01-11):
跟论坛里的各位大神学习给CC3D刷了BF固件 ,可是其他都好着呢 就是不能油门行程校准,这是为啥累?我是按照步骤走的啊,可是为啥就是不行呢?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分析下可能的原因,另外遥控器的通道值是一定要按照最低1000,中间1500,最高2000来设置吗?按照这值设定,我的油门百分比现实变成最低-13.8%最高109%这正常吗?还是我遥控设置错了,求解!谢谢了先

网友:
油门最高最低可以通过命令改的。不在设置界面。你百度找找

网友A:
先上动力电,再连接飞控USB和调参软件,拨掉动力电,勾选电机测试,油门拉最高,上动力电,听到提示音,油门拉最低,再次听到提示音,完成。
另外的问题,不同的遥控器厂家的摇杆行程范围五花八门,所以调到了多少都不奇怪,只要打满是1000~2000可正常使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动力电,再连接飞控USB和调参软件,拨掉动力电,勾选电机测试,油门拉最高,上动力电,听到提示音,油 ...

感谢回复,发现问题了 刷了BF的3.0.1 但用的CF调参 ,有些显示和BF调参不一样,信号接收那块 CF中我是PWM 但是在BF中我实际是其他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