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锂电池放电器10分钟3.85V自动断开

楼主(2017-01-11):
DIY一个锂电池放电器。使用2200mah 3s  或者 1500mah 4s 可以做到 10分钟放电到3.85V自动断开。还可以增加负载加快放电速度。

原理:利用TL431的精确截至电压来控制场效应管的导通已否。
取样电阻输出给R脚控制TL431是否导通,如果导通就拉低MOS管的栅极电压控制MOS管导通,开始放电!

网友A:
可以控制放电电流不?这个真的很需要,因为isdt 608放电很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控制放电电流不?这个真的很需要,因为isdt 608放电很蛋疼

增加一个灯泡缩短一半时间 个人觉得10分钟放到3.85V 正合适

网友B:
做的很棒,但我没学过电子,图纸上的电子原件符号不知代表什么,能标一下是什么电子原件吗?发个给我,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很棒,但我没学过电子,图纸上的电子原件符号不知代表什么,能标一下是什么电子原件吗?发个给我,我也 ...

都标了啊  mos场效应管 可以买IRF9530,然后再买  TL431一个  4.7K电阻一个,20K 精密可调电阻一个  LED一个 单触按钮一个  50W 12V 卤钨灯一个 洞洞板一块。 总价10元以内就搞定了
调试截止电压方法, 可以先找一只单片电芯在3.85V的电池插上,按开关点亮灯后,调整精密电阻让灯熄灭就算调好了。以后只要放电到这个电压,就自动关灯。

网友C:
LZ动手能力不错,帮顶,不过你的解释对于不懂电子电路的同学来说,还是有点深奥,我的语文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动手能力不错,帮顶,不过你的解释对于不懂电子电路的同学来说,还是有点深奥,我的语文也不好,

看不懂可以照图做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可以照图做嘛。

是的,是的,多研究就知道了~~~

网友D:
楼主,这个放电器能改装一下放电大动力锂电池吗,16000毫安锂电池。

网友:
最大能接多大电池?6s能使用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强 谢谢分享

网友E:
不能单片平衡放电啊,这个做法要做6S平衡放电就得做六路放电口吧,3S也得有3路才对,不然内阻不一样放完了不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单片平衡放电啊,这个做法要做6S平衡放电就得做六路放电口吧,3S也得有3路才对,不然内阻不一样放完了 ...

不需要那么多!  做一个, 3-6S通吃!如果你的电池正常放电也会产生严重的不平衡 ,那这样的电池也不用放电了 ,估计差不多可以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放电器能改装一下放电大动力锂电池吗,16000毫安锂电池。

可以,  多接几个灯泡,比如3个 就可以150w放电了。

网友(2017-08-26):
我要照图,制作楼主的放电器,本人不懂电子,但是为了模友们的福利考虑,我要迎难而上,等制作成功,我会上传制作细节图,立帖为证,工作周期两个礼拜……大家顶起来

网友:
哇,过了几天了?差点忘记了,不过还好电子元件已经配齐了……

网友(2018-03-30):
Mark!不错,加几个采样电阻就能满足各S和各截止电压了!

网友F:
这个不带平衡放电功能吧,某节电池会不会过放

网友G:
动手能力真强,自己不懂电,羡慕哈哈哈

网友H(2019-08-07):
我错了,看错小数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