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评测室】Inspire 2单电池飞行续航时间测试

楼主(2017-01-11):
文/图 Dfly
试飞员/KID

本次测试的目的:
1. 验证Inspire 2加载一个电池时,飞行状态是否正常
2. 测试只加载一个电池时,Inspire 2的续航时间是多长

透过Inspire 2的产品资料,我们已经获知这台机器其实只需要安装一个电池也能完成正常飞行。
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并不是DJI推荐的配置,会增大电池的负荷,令电池的发热量较安装两个电池时更大,同时你也将失去电源系统的二余度保障机能。
因此,在正常使用情况下,5iMX并不建议大家只安装一块电池来飞行Inspire 2。我们的这个测试,仅作为一种可行性方案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想尝试用一个电池来维持Inspire 2的正常飞行,请你一定要把电池安装在Inspire 2右边的电池仓内(如上图所示)。如果你把电池安装在左边的电池仓,Inspire 2将不会工作。
一个Inspire 2的电池重量约515g,正常情况下要安装两个电池Inspire 2才能飞行,现在只安装了一个电池,机身后部的重量便轻了515g,所以会造成重心靠前和右侧。
尽管重心发生了变化,但Inspire 2依然能够正常飞行,无论是悬停或是航线飞行,在一个电池的支持下飞行,都是没有问题的。

或许是由于Inspire 2只安装了一个电池,起飞重量轻了515g左右的原因,Inspire 2在低空悬停时,飞行高度略有一些上下起浮,除此之外,总体飞行姿态表现得还是非常稳定的。

用于测试的Inspire 2安装了X5S云台相机和SSD卡,飞行方式为悬停加小幅度的航线(模拟一般的航拍飞行轨迹),没进行暴力飞行。
计时采用DJI Go的内置计时器,从起飞时开始计时,连续飞行到低电量报警并自动降落。

由于只安装了一个电池,App上会提示电池数量过少,但这并不影响飞行。
从上图可知,当安装一个电池在Inspire 2上时,如果你搭配的是X5S云台相机,那么续航时间可以达到约12分钟。

5iMX在较早前进行过5机同飞续航时间测试,您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来查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6442&extra=page%3D1

在这个测试中,Inspire 2按正常配置安装了2个电池来飞行,续航时间为20分钟。由此可见,电池数量x2,并联时容量x2,并不等于续航时间x2。
Inspire 2的电池容量为4280mAh,当你安装两个电池时,等效容量将提升到8560mAh。增加的电池容量,除了为飞行器提供更充足的能源外,增加的重量也同时会消耗更多的电能。
这就是为什么容量提升了一倍,续航时间却不能获得对应的一倍提升的原因。

然而,我们也有惊喜的发现。Inspire 2的电池采用的是侧向安装,也就是说电池的厚度理论上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可以搭配厚度更大(容量更高)的电池。
它不像Insprie 1的电池那样,受到安装位置尺寸的限制。既然,Inspire 1的电池在同体积上,可以做出4500mAh和5700mAh两种容量的电池。
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推测一下,Inspire 2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推出同体积,但容量更大的电池呢?
更甚至于,推出体积和容量都更为巨大的电池,令Inspire 2的续航时间迈入全新境界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最后,奉上本次测试的视频供您参考!

网友:
意料之内,情理之中。

网友:
一块12分钟,两块20分钟,还是不错的,

网友:
符合规律!

网友:
预料之中!

网友:
电池很难再加大,桨差不多可以碰到电池了,其实时间已经足够用了

网友:
霸气侧漏

网友:
阿帕奇式的设计!

网友A:
一次飞行20分钟。第一次踩点,第二次和第三次拍摄,第四次补镜头。。。这样一折腾大疆要成卖电池的了。正常工作要带8块电池。。

网友:
厉害呀!攒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次飞行20分钟。第一次踩点,第二次和第三次拍摄,第四次补镜头。。。这样一折腾大疆要成卖电池的了。正常 ...

[在这个测试中,Inspire 2按正常配置安装了2个电池来飞行,续航时间为20分钟。由此可见,电池数量x2,并联时容量x2,并不等于续航时间x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测试中,Inspire 2按正常配置安装了2个电池来飞行,续航时间为20分钟。由此可见,电池数 ...

期待未来有更高效的电机和更高性能的电池

网友(2017-02-11):
如果一个电池不能飞,这样的设计绝对会带来大家的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