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e305,麻烦推荐一个六轴机架

楼主(2017-01-11):
想用大疆的e305装个六轴,麻烦推荐个折叠机架,谢谢

网友:
我倒是有折叠件

网友:
LZ你买之前一定要问清楚,官方旗舰店只有305的简装版,里头就4个电机

网友A:
小六轴 x550 轴距510mm 固定式机臂 , 机架净重约400克 全装备(不含电池) 1430克 , 我用3s 11.1v 4000ma 可飞10分钟 , 消耗电流3000ma , 摺叠小六轴机架重了 , 飞的时间也小 , 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六轴 x550 轴距510mm 固定式机臂 , 机架净重约400克 全装备(不含电池) 1430克 , 我用3s 11.1v 4000ma  ...

问一下机臂管多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机臂管多粗的

16x14mm

网友C:
你预算多少,我可以给提供定制,我自己折腾六轴做了很多图纸,虽然不打算共享但也可以给到大家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预算多少,我可以给提供定制,我自己折腾六轴做了很多图纸,虽然不打算共享但也可以给到大家方便

某q:3896603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六轴 x550 轴距510mm 固定式机臂 , 机架净重约400克 全装备(不含电池) 1430克 , 我用3s 11.1v 4000ma  ...

不错,漂亮。好多人说了,小六轴确实飞不长时间,我有个机架还没装呢,有点懒。
主要桨不大,重量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