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穿越,自旋速度随时间变慢,求解决

楼主(2017-01-11):
如题,就是刚上电时,打方向舵反应灵敏,飞1-2分钟后,打方向舵反应极慢,油门升降副翼都不受影响。f3有刷飞控,cf固件,2s空心杯,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吗?
刚收来整机时没有这个问题,有一次突然掉了程序,重新刷固件后就有这个问题了。
百度一圈只有说调高yaw rate,我已经调了,调到最高。

网友A:
可能是动力不够吧,偏航力矩是靠反扭来的,空心杯动力小,可能有点影响。或者换一套滤波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动力不够吧,偏航力矩是靠反扭来的,空心杯动力小,可能有点影响。或者换一套滤波参数试试?

重新上电立刻反应迅速,滤波参数?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上电立刻反应迅速,滤波参数?求指教

重新上电是原来飞过的电池吗?滤波是在PID界面的fliter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上电是原来飞过的电池吗?滤波是在PID界面的fliter那里

对,同一块电池,重新上电就好了。
回来研究一下filter怎么调,先谢谢了,不行再问你

网友(2017-05-14):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你的应该是2s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应该是2s的吧

嗯,2s,刷了bf固件解决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机热了出力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机热了出力降低?

绝对不是,除了自旋速读,推油前后反应都没变,快速重启飞控就能解决,要么是震动引起,要么飞控有问题,反正刷BF固件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不是,除了自旋速读,推油前后反应都没变,快速重启飞控就能解决,要么是震动引起,要么飞控有问题, ...

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
希望能帮到遇到同类问题的人

网友D:
有刷必须再飞了1-2电后停一下  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必须再飞了1-2电后停一下  散热。。。

已经放弃空心杯,电刷换个不停,也许是买的电机不行,但是不敢再投入了
还有这个问题肯定不是过热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