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没有BEC,怎么给qq飞控供电

楼主(2017-01-11):
又加了一个有bec的电调,但是qq飞控还是没有电,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带5VBEC的分电板

网友B:
淘宝随便买个5V的降压模块就完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怎么接飞控,我用有bec的电调直接接飞控,还是没电,接收都有电,用接收给飞控供电也没用,新的飞控

网友C:
是不是你接反了,发个图看看

网友:
已解决,谢谢大神

网友D:
可以外加个小充电宝,嘿嘿,不懂,这样凑合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