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10跑偏还有十字盘水平问题

楼主(2017-01-11):
十字盘调水平起飞直接偏左很厉害的那种只有把十字盘调右才不会,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搞得现在悬停往左打方向负载变大掉转飞机一上一下飞起来很难受,下图是调成不跑偏的状态

网友A:
楼主可以呼叫版主

网友B:
看说明书,校正陀螺仪即可,和斜盘水平没关系

网友C:
太重了,还换了金属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校正陀螺仪即可,和斜盘水平没关系

校正过了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重了,还换了金属件

收的二手来就换了金属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呼叫版主

怎么咉

网友:
我已经帮楼主呼叫过了
3楼特帅呆王子就是版主,我看到楼主的贴,然后@版主回帖了

网友D:
应该要校准6轴   方法没记错的话是十字盘调平,开控和飞机正常配对后,控不要开3D,然后两个摇杆都打到最底下,飞机主板蓝灯会闪烁,之后松开摇杆正常起飞,再空中把飞机悬停,然后松油门降落,再把两个摇杆打到最低保存设置。适用于x6控,没记错应该就是这样设置。还有就是校准陀螺仪,把飞机放平(尤其是主板),然后控的两个摇杆外八字,飞机主板灯会闪,闪烁完成后校准完毕

楼主:
都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要校准6轴   方法没记错的话是十字盘调平,开控和飞机正常配对后,控不要开3D,然后两个摇杆都打到最底 ...

不行

网友:
楼主,我的150X和你类似的情况,你的问题解决了嘛?怎么解决的?

网友:
十字盘调平飞机如何平衡?根本不现实。十字盘偏右飞机才能平衡,6轴模式就是通过舵机自动偏右来解决的,3轴模式你调平了,起飞你就得先打舵了。我都是先校3轴模式,先看急速上升下降会不会偏移,调到3G模式最少能脱控5秒以上。然后再校6轴模式,虽然我早就不飞6轴,但我想只有这样,空中切换模式时才不会偏移,而且自动校正根本没有机械校正来得精准

网友E:
十字盘调平就能飞的只有华科尔的伪6轴,虽然这样起飞的时候也会轻微偏移,但它的陀螺仪确实能在空中校正,所以有人说手感很怪异。伟力是没这个功能的,必须事先校正,但是3轴模式下也是可以叠加6轴感度的,临界点在35~41之间,新手调到39很容易翻过来就稳得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字盘调平就能飞的只有华科尔的伪6轴,虽然这样起飞的时候也会轻微偏移,但它的陀螺仪确实能在空中校正, ...

三轴平不偏

网友F:
我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你的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你的解决了吗?

不知道怎么现在又好了,我是收的二手机子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你的解决了吗?

我还知道有几个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现在又好了,我是收的二手机子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那我先放几天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的二手来就换了金属件

我也准备换金属件,你飞得感觉怎样?老手都说要减轻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