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航时间

楼主(2017-01-11):
ft平头飞翼,翼展1200,2212 /1400配8060桨,重量900左右,半油门平飞,一块2200电池飞十二分钟。两块2200并联飞二十五分钟左右,请问有经验的模友这个续航时间是正常范围吗?
一般习惯保持高度平飞,不做大动作也不刻意省电滑翔

网友A:
差不多就这个水平,暴力点8分钟,最省方式也就15-6分钟靠谱,再飞下去电池就折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这个水平,暴力点8分钟,最省方式也就15-6分钟靠谱,再飞下去电池就折寿了

优酷视频上有人一块2200飞四十分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酷视频上有人一块2200飞四十分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重量,你怎么搞出900G的,我以前用1340,同样配置全重也才400G左右,不做激烈动作1/3不到油门,半个小时轻松,如果刻意省电,不照顾电池寿命那可以更长。

网友B:
我的尖头叛逆飞翼其他配置一样,起飞重量才550g,不知道你怎么弄这么重的,我的不是刻意续航也有40分钟留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尖头叛逆飞翼其他配置一样,起飞重量才550g,不知道你怎么弄这么重的,我的不是刻意续航也有40分钟留空 ...

空机200克,电机电调桨接收报警器舵机还有降压模块osd算200克,图传摄像头led加线材电池250克,配重100克,剩余就是碳杆热胶胶带了。
好象没什么可以减重的

网友C:
少了点,2200差不多20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了点,2200差不多20多分钟

续航时间是否跟气温也有关系?当地平均气温0度-5度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航时间是否跟气温也有关系?当地平均气温0度-5度的样子

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