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事的470塑料版电机被搞坏了,麻烦问下如果换蝎子2520可以吗?或者其他的推荐下。

楼主(2017-01-11):
点击换哪个

网友A:
扔给我重新绕线,如果是线坏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给我重新绕线,如果是线坏的话

是拆下来修的时候被凳子把电机压扁了

网友B:
亚拓电机好像能6折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电机好像能6折换新?

可以换

网友C:
我的470马达叫我给弄烧了  别的电机好像没有和470孔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拆下来修的时候被凳子把电机压扁了

精钢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钢凳?????

普通凳子啊。此凳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470马达叫我给弄烧了  别的电机好像没有和470孔位一样的

你多少钱换新的?

网友:
我出470全新电机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多少钱换新的?

目前还没换

网友:
什么凳子 我也去买个

网友:
上个瘪电机的图看看

网友:
470L的原装电机还是不错的我的已经100起落,还是很好用,建议以旧换新

网友:
2520飞380mm桨不太够,建议选用原厂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