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池有售后吗?

楼主(2017-01-12):
我6S3000mah有一片只能充到3.91啊,咋办?有什么好办法吗?可以找售后不?之前保存电压放了几个月,今天拿出来一试就不平衡了。还不如我100多米买的犀牛电池,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我几个花牌的穿越小电池也是这样的,基本都冲不到4.2V,只能在4.18-4.19之间,不知道是不是电芯品质问题……

网友:
用A6 或者A9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几个花牌的穿越小电池也是这样的,基本都冲不到4.2V,只能在4.18-4.19之间,不知道是不是电芯品质问题… ...

你要那叫误差,要充怎么精准不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几个花牌的穿越小电池也是这样的,基本都冲不到4.2V,只能在4.18-4.19之间,不知道是不是电芯品质问题… ...

4.18~4.19是对的,太高了反而不好

网友:
15飞固定翼的急于求购花牌3S500mah到1800mah的石墨烯70C或90C锂电。

网友C:
花牌厂家为什么不生产石墨烯高C数3S的锂电呢?真有点搞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几个花牌的穿越小电池也是这样的,基本都冲不到4.2V,只能在4.18-4.19之间,不知道是不是电芯品质问题… ...

我能充到4.35V。

网友:
tb上有家叫安斯能源,它是花牌电池的生产厂家。

网友:
直接找老高~群号38908648

网友:
没有售后就只能找淘宝商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8~4.19是对的,太高了反而不好

4.18   4.19我知道是正常的,主要是3.91那一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18   4.19我知道是正常的,主要是3.91那一片太低了…

放久了,电压不平衡了,找平行充电的充电器充平衡了试下,要不就平衡到3.85再重新充看下。

网友:
用平衡充放电,再重新充充试试呢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个接头,单独对那片电芯进行充放电治疗。

网友:
直接找老高就行了,花牌售后不错的。

网友E:
不出保的,找经销商换新。
出保的,补贴费用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出保的,找经销商换新。
出保的,补贴费用换新!

好的,谢谢。
不过我平衡了3晚上好像又救活了。重新平衡到4.2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不过我平衡了3晚上好像又救活了。重新平衡到4.2了。哈哈

估计是你有片电芯跑电快,建议以后保存每个月检查电压在3.7-3.9之间,发现不妥及时补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牌厂家为什么不生产石墨烯高C数3S的锂电呢?真有点搞不懂。

因为它就是个贴牌的,哪有那么多钱生产电池。所以质量也就那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