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论坛里的大兄弟!!!!!

楼主(2017-01-12):
求助CC3D飞控用带bec电调供电(没有供电电板模块),如何让不带bec的电调+
电机
启动。
我先是用普通的好盈电调+Y线连上接收机,然后从Y线的另一头接上CC3D飞控的电源线,然后飞控上的线我都依次按顺序也都连到接收机上了,
最后我将不带bec的电调线连到CC3D飞控上,电机还是滴滴响个不停。请问各位兄弟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刚刚接触飞控这块知识,在此虚心求教

楼主:
难道飞控还要连接电脑调试吗?或者该怎么调试,飞控小白,大家见笑了 嘿嘿

网友A:
先连上电脑设置好!网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连上电脑设置好!网上有教程!
感谢回复,经过一天的学习,现已会调C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