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A6B接收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7-01-12):
FS-IA6B接收机怎么接F3飞控出来的线

网友A:
把ibus的sevro口接到io2的1-3口,F3串口设置里把uart3的rx勾上,到config里改成串口接收,协议选I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bus的sevro口接到io2的1-3口,F3串口设置里把uart3的rx勾上,到config里改成串口接收,协议选IBUS。

只需要连接着三个吗?我试着好像不可以

网友A:
只用连这3个,跟用sbus接收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连这3个,跟用sbus接收机一样

那这是选择PPM模式吗

网友(2019-01-21):
Mark一下,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