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SP F3 飞控与Graupner遥控器单线SUMD连接以及F3 电压、GPS回传连接教程分享!

楼主(2017-01-12):
最近很多模式提到了 Graupner遥控器单线连接F3 以及电压回传的问题!很多人知道PPM模拟信号的单线连接飞控的方式,其不知道GR遥控器还有另外一个单线连接方式就是SUMD数字通讯协议。
较早的模式测试SUMD的通讯协议信号与飞控速度是比较快的,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连接方式以及单线输出的设置方式!(新款接收器也可以输出S.BUS模式)F3飞控默认UART3是接接收器单线的 (UART1是接GPS或者UART2)
F4 F7飞快默认单线接UART1 当然有些飞控可能不在UART1(UART2或者UART6都可以接)UART3是默认是接GPS的,这个没有限定接什么,我只是说大概

整个F3 飞控的接线示意图:
注意:这里需要我们自己动手焊接一个二极管(如图)

F3设置方式:
1.U2端口选择HOTT。
2.U3把RX单线协议通道打开SUMD。

3.这里选择SUMD 选择协议,以及电压检测(要将飞控上焊接上动力电检测端口)

4.注意这里3个选项都要选择。

5.这里选择回传输出打开。

6.选择Graupner遥控器这时你血槽就会动了。

遥控器界面:
1.第一页显示结合搜奇电压以及温度和信号质量强度等。

2.第二页显示的就是飞控回传的电压了。

3.此页没有传感器可以忽略。

4.如果飞控有接GPS也可以回传相应的数据,这里没有接GPS就没有数据。

接收器单线输出设置:
1.进入Telemetry菜单

2.进入SETTING&DATA VIEW 菜单

3.将SENOSR AT CH5: YES ;SUMD AT CH6 :YES(GR-12L)接线接6通道单线输出

4.将 CH OUT TYPE:SUMD HD 12(GR-12  GR-16L GR-24L)接线接8通道单线输出

网友:
必须顶太好了

网友:
可以看电池电压,可以设置报警电压吗?用了2口f3的osd没位置用啦?

网友:
我现在串口2设置hott.请问osd可以用吗?

网友(2017-10-05):
好高级啊。居然找到宝了。

网友(2022-08-14):
好贴啊 好久不用着控了现在想用来玩fpv 进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