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机架 ,银燕1306电机,整机(包电池)重280克,3030四叶桨

楼主(2017-01-12):
130机架 ,银燕1306电机,整机(4s-550电池)重280克,3030四叶桨 。百分之20油门起飞,之前的电机不支持4s电飞得有点吃力,挽了银燕1306电机上4s电就十分暴力,太爽了。

网友:
有多爽?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A:
用4s电确实好飞很多,只是续航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s电确实好飞很多,只是续航短点

4s-550 4.20到3.70 能飞 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4s-550 4.20到3.70 能飞 5分钟

我的也是4s 550也就能飞3分钟,稍微暴力一点点

网友B:
重啦点,我的加4S550的电池199克。

网友:
1306kv值多少

网友:
最近我也比较喜欢飞130,用的550和850的电池。

楼主:
EMAX银燕 RS1306 33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啦点,我的加4S550的电池199克。

你的配置轻一点!我的机架是4MM的,配置都是以前210机用的,图传是600MW 不是一体化的,电调也不是一体的,加上电源板等,是重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配置轻一点!我的机架是4MM的,配置都是以前210机用的,图传是600MW 不是一体化的,电调也不是一体的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0364&page=1#pid19213811

网友:
真重!1306电机,一般有3100KV和4000KV,桨叶都不好搞,你的3300KV,取中间,可能是合适130机架。

网友C:
我的同配置,3分多钟下来电机发烫,正常吗?会不会是电机锣丝顶到线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啦点,我的加4S550的电池199克。

4S555有199克重?用的什么电池怎么这么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同配置,3分多钟下来电机发烫,正常吗?会不会是电机锣丝顶到线圈了?

如果是kk1306要注意顶线圈,我把螺丝磨到3mm就不发热了。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