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改变风力中心的问题

楼主(2017-01-12):
船做好后试航感觉还可以,侧风收小帆角度还会有点上抢,但是画的风力中心图看,风力中心点应该是在横阻中心前面,这也造成顶风不好调头的原因,请教要怎么调整才能把风力中心调到和你阻中心的位置?附图有缩小前帆后的对比,感觉风力中心没有太大变化。

网友A:
楼主,给你一个建议,先把船做到基本模样我们再谈调整好吗?

请把2个驶风杆的高度降到最低位置(估计切掉桅杆高度就可以),另外解决压铅的葫芦娃

网友B:
會上搶的因素絕大多數是主帆過大(或前帆過小),造成帆面受力質心在船體橫阻中心前面
改善方式可減少主帆面積(或加大前帆面積),以及將主帆扭帆加大(減低主帆受風效率)等二種方式,你可以自己嚐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上搶的因素絕大多數是主帆過大(或前帆過小),造成帆面受力質心在船體橫阻中心前面
改善方式可減少主帆面 ...

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谢谢你无私分享你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你一个建议,先把船做到基本模样我们再谈调整好吗?

新压铅已经到了,回头换上。之前加高了桅杆,实际应该是第二的画线图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上搶的因素絕大多數是主帆過大(或前帆過小),造成帆面受力質心在船體橫阻中心前面
改善方式可減少主帆面 ...

谢谢你的解答。但要怎么解决顶风不能调头的问题?正常侧风航行收紧帆有点上抢,但是顶风想换向经常转不过来,给风吹往下走,只能转顺风向调头换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但要怎么解决顶风不能调头的问题?正常侧风航行收紧帆有点上抢,但是顶风想换向经常转不过 ...

测下重心的位置,如果重心太靠上,回正的力矩不足,也会出现你说的现象,增加压铅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下重心的位置,如果重心太靠上,回正的力矩不足,也会出现你说的现象,增加压铅重量。

请教船的重心位置一般在哪里?稳定板后缘往下2~3厘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船的重心位置一般在哪里?稳定板后缘往下2~3厘米?

是的,还有就是迎风转向船要有一定的速度!不然就没舵效,转向失败。

楼主:
等上漆了。完成涂装继续调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