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地飞9有数据回传功能吗?比如电压回传

楼主(2017-01-12):
请问这个遥控器能回传信号强度,动力电压之类的数据吗?如果不行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回传数据啊

网友A:
很明显不能,天地飞的特点是性能稳定,功能平庸

网友:
功能真的很平庸,不过中文界面还比较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不能,天地飞的特点是性能稳定,功能平庸

有没有什么办法装什么模块可以实现查看实时电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装什么模块可以实现查看实时电压啊

FPV的话可以装OSD,电压是可以看,信号强度还是不行,天地飞的接收没见过有带RSSI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的话可以装OSD,电压是可以看,信号强度还是不行,天地飞的接收没见过有带RSSI输出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的话可以装OSD,电压是可以看,信号强度还是不行,天地飞的接收没见过有带RSSI输出的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futaba的遥控器有信号和电压的强度回传吗?哪个型号以上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不能,天地飞的特点是性能稳定,功能平庸

那18sz也有中文呢

网友:
我用福斯,可以回传,挺好用

网友(2017-11-13):
引用 网友A:
FPV的话可以装OSD,电压是可以看,信号强度还是不行,天地飞的接收没见过有带RSSI输出的

osd的电压怎么设置  有教程吗

网友:
富斯有我也想入手一个

网友:
乐迪有电压回传!天地飞貌似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