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小胖FPV测试

楼主(2017-01-12):
本人入模一年多,玩了FPV大半年了,FPV坑太深,连滚带爬还没摸清门路,得继续努力。

本人喜欢折腾,突发奇想,自己画了个小胖用的电机座,用3D机打印出来改成了双发,想测试下到底哪个更省电更能远航。求高手指点和喷子狂喷!

理论上讲双发两个电机肯定要比一个电机费电些,但实际上两电机同时运转比一个电机能效比高些,有可能又要省电些的,具体如何坐等高手指点~~~~

不是很会在论坛上发图,发现这图被论坛压缩得完全让我很无语。。。

网友A:
雙發不一定比單發效能更高。有利有敗。我返而聽說單發效能更高。等你報導。

网友B:
小胖属于快速机,看你那2个大桨,效率肯定低,推荐配置:2216KV1400配8040 4S 电

楼主:
接楼上 2216 KV1250,用8060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胖属于快速机,看你那2个大桨,效率肯定低,推荐配置:2216KV1400配8040 4S 电

小胖速度还真不一定快,因为桨太小吃到的气流贴近机身,效率低。
1kg巡航速度大概在35km/h   (目视飞行估算)
1.5kg巡航速度大概在55km/h(空速管估算)
2kg巡航速度大概在70km/h   (空速管估算)

网友D:
这样改完重心的问题很不好解决,电池要放到机身中间了,飞控放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雙發不一定比單發效能更高。有利有敗。我返而聽說單發效能更高。等你報導。

哪里人?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完重心的问题很不好解决,电池要放到机身中间了,飞控放在什么地方呢。

重心当然要重新调整的

网友:
2216kv1250,4s,8*6

网友:
坐等楼主出结果,究竟是哪个续航更好呢

网友:
玩吗,就是要有折腾的精神,静候后继报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胖速度还真不一定快,因为桨太小吃到的气流贴近机身,效率低。
1kg巡航速度大概在35km/h   (目视飞行 ...

吃到的气流贴近机身,效率低,这个结论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这个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桨的中心位置产生的推力非常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吃到的气流贴近机身,效率低,这个结论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这个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桨的中心位置产生 ...

同意

网友(2017-03-19):
楼主双发电池怎么安放的,两个电机前置导致头沉了。

网友E:
机子很漂亮,不过我以前改过双发小胖,配置和楼主基本一样,比较失败,,实事证明小胖不太适合改双发,我感觉的原因是
1.小胖机身太短,V尾强度不够会被电机气流直接对吹狂抖,导致操控不稳定,转向姿态很别扭
2.小胖属于高速机,双发阻力较大
3.实际飞行并不省电,平飞12a左右,整体重量稍大,速度仍然比较快,转弯容易下坐
4.重心不好掌握,原设计是电机电调后置,杠杆作用大

总之建议买原生设计的双发机,单发改装的一般都不好飞。

网友:
双发小胖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机子很漂亮,不过我以前改过双发小胖,配置和楼主基本一样,比较失败,,实事证明小胖不太适合改双发,我感 ...

我有感觉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有感觉哦

右边那种电机座在那买的,给个关键词吧

网友G:
电调二信号线并联,要不要拔掉其中一个的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