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K120螺距

楼主(2017-01-12):
用Futaba T14SG控,默认情况下,K120螺距很大,咨询下,应该是多少?求救,十分感谢!

网友A:
你飞着看呗,太大就减小,看手感就好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先按照说明书上面的参数设定为好,然后在根据自己的飞行手感进行调整。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着看呗,太大就减小,看手感就好

估计现在要超过2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先按照说明书上面的参数设定为好,然后在根据自己的飞行手感进行调整。仅供参考

二手,没说明书。兄弟用吗?能帮我查查吗?谢谢了。

楼主:
谁有K120的说明书?能帮我查下吗?

网友C:
我个人的办法是大桨对折到后面,看看最大螺距是不是重叠到尾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的办法是大桨对折到后面,看看最大螺距是不是重叠到尾管了……

谢谢,这是个好办法。看我第一张图,夸张吧,都快到地板了。

网友D:
目测有二十多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有二十多度了,

大概测了下24度左右,太大了。您知道少合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手,没说明书。兄弟用吗?能帮我查查吗?谢谢了。

我只有说明书上面的参数,没有电子档哦。需要的话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测了下24度左右,太大了。您知道少合适吗?

10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大的离谱舵机吃不消

网友:
正的11度左右就好了,负螺距看你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说明书上面的参数,没有电子档哦。需要的话我发给你

需要啊,谢谢

网友B:
EXP       1通道跟2通道都是负30 (这个曲线参数可以根据个人飞行手感调整,默认为零个人觉得还不错)      T.CURVC:      油门曲线   0   50    60    70     80         PCURVC :    一般螺距  40    45     50      65     80      3D螺距:     30    40    50     60    70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P       1通道跟2通道都是负30 (这个曲线参数可以根据个人飞行手感调整,默认为零个人觉得还不错)    ...

合适,谢谢

网友:
不用客气,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