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航时无人机的探讨

楼主(2017-01-12):
无意在网上看到这款电机,看参数出奇的的,   5010 kv340 配1855桨, 1.7kg拉力的时候有11g/w的力效。之前测试过他们家的5008的电机,虚标不大,最大拉力基本符合,力效实际测试比标称的小了1g/w左右。所以推断5010运气好的话,在1.7kg的拉力的时候有10g/w的效率,最大拉力4.3kg,悬停推重比为2.5,比较理想。这样的话可以组装一个4轴,用22000mah6s的电池,负载700g的情况下,起飞重量在6kg左右。飞行时间:电池444wh,飞行悬停功耗6000/10=600w,飞行时间=444/600*60=44.4分钟。
有没有用过这个电机的朋友,出来一起讨论一下。回头我做一个详细的重量配置表出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俺也去瞧瞧

搜  5010电机   ,只搜5010出来很多散热风扇

网友A:
怎么效率数值越低拉力越大,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效率数值越低拉力越大,求科普

力效是g/w, 功率增大后,电流随之上升,绕组的线损,电机发热也随之增大,所以拉力增大力效降低

楼主:
重量配置表,比之前估算的还要好一点,22000的电池是488wh,比之前的估算还好一点。然后6.7kg起飞的话,还能挂在将近1.2kg的负载,飞行43分钟。
如果负载还是700g,可以用28000的电池,飞行时间55分钟,挂载18倍的变焦云台可以,18倍变焦云台是550g左右,算上一些固定件大概700g吧。

网友B:
时间还是打七八折吧,不能吧电池放干,电机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还是打七八折吧,不能吧电池放干,电机还不错的

这个电机你用过吗?说说怎么样?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这个测飞行电量的是个什么宝贝??  详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BD%CA%B1&page=1

网友:
火眼金睛

楼主:
哈哈,确实有广告的嫌疑,假如真的好,也希望跟大家分享

网友:
考虑云台重量了,但这么大的机子用微单以上的相机才合适,那就不能考虑700g重量了,至少按1000g考虑。飞行时间要打一定折扣才合适。这样续航时间就没有那么长了。另外有些电机大家没有实践经验,要不要考虑堵转因素,一旦设计为6轴整机重量加大,力效也相应得到提升,又是一个什么情况,楼主是否可以综合分析一下,得出一个更合理的配置方案。

网友:
长航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摸索的越多,总结的越多,就会觉得做到极致是很难的。当然挑战的兴趣就会越大。 电机是重要的一部分。不止要看需要拉力时的力效,也要综合考量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你用过吗?说说怎么样?

实际飞行时间你打个7折就没问题了

网友C:
等楼主买个,评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这个测飞行电量的是个什么宝贝??  详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 ...

这是睿思凯遥控器的数据回传,这种级别的电机飞40分钟很正常,十八寸桨轴距七八百了,整机做轻一点40分钟可以保证,但是计算表格还是要打折的,一般乘个0.7到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楼主买个,评测下

我也打算入手一个,放在测试台上跑一跑

网友:
这参数,恐怕仅供参考了。影响效率的地方太多,别人就算用过也不一定就是准确的参考,真需要的话,建议楼主还是买个试试看。

网友:
路过

0.0.0.0.0

网友(2017-05-14):
兄弟 看了你几个帖子 看来你对油电混合增加续航时间比较关注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成熟方案实验研究过嘛

网友D:
楼主对混合动力比较感兴趣 不知道可否与我联系下 我有些实验和想法

网友:
这个想法不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配置表,比之前估算的还要好一点,22000的电池是488wh,比之前的估算还好一点。然后6.7kg起飞的话,还 ...

重量配置表,发个excel档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配置表,比之前估算的还要好一点,22000的电池是488wh,比之前的估算还好一点。然后6.7kg起飞的话,还 ...

太牛了!飞行时间55分钟

网友:
4108的电机

网友:
太牛了!!!什么电池啊?

网友:
大疆的电池

楼主(2018-03-09):
引用 网友D:
楼主对混合动力比较感兴趣 不知道可否与我联系下 我有些实验和想法

您好,我微信 cuihaobeibei 可以加我,最近也想着手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