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油动直升机启动时螺旋桨跟着转

楼主(2017-01-12):
亚拓600油动直升机启动时螺旋桨跟着转请各位大神指点多谢!

网友A:
离合器没有装好吧其实

网友B:
十有八九,离合器太紧

网友:
有可能发动机怠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没有装好吧其实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离合器太紧

请大神教我如何不让离合器太紧谢谢

网友:
怠速太高吧。

网友C:
不是啥大问题  1怠速过高 调怠速就能解决  2离合器太紧  多飞飞吧离合磨磨就好了

网友D:
1、如果是启动时跟着转:离合器太紧。此种现象一般出现在新的未使用过的离合器上,这种情况一般使用几次磨合后会消除。
2、如果是启动后转动:怠速过高。此种情况可通过协调各油针解决。具体调法请请教有经验的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如果是启动时跟着转:离合器太紧。此种现象一般出现在新的未使用过的离合器上,这种情况一般使用几次磨合 ...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啥大问题  1怠速过高 调怠速就能解决  2离合器太紧  多飞飞吧离合磨磨就好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