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远程FPV图传、数传,遥控增程的设备设施

楼主(2017-01-12):
各位魔友大家好,小弟请教下,我最近想组
FPV
远程,10km以上,对于
图传
、数传和遥控增程的设备设施不太明白:
1.遥控增程打算用切糕433;
2.假如飞行超过5lm远距离了,数传是否也需要远距离数传,就是在飞行过程中一直保持数传畅通。请推荐一套数传设备;
3.请推荐一套远距离图传设备。

楼主:
补充一句,我用APM飞控,配合周边设备。

网友A:
什么飞机

网友B:
1,切糕433的一般距离在30KM左右。无须担心没信号,
2,数传是连接地面站用的,跟控制传输距离没多大关系,一般的数传用地面站控制距离在5km左右。
3,远距离图传方案,如远离机场等大型设施,可以考虑1.2图传。否则就用5.8G奥姆威1W。

网友C:
数传是短板,想和遥控的距离一样,悬
其它两个都没有压力,现在的技术几十公里不困难,就是拼电池

网友D(2017-02-28):
要想既433增程同时还有数传的话,建议配国外的dragonlink v3,我用的是这个,他们的最新版,不论遥控功能还是数传功能都非常稳定

网友E:
四楼正解,1.2g图传比较稳定,绕射能力、抗干扰能力强!
1.2g的图传,如果预算充足可直接罗美套,如一般可用柏通1.5W图传套,配合适天线15KM轻松!
如需要柏通图传,我有一套正在出;
如需要5.8g图传,我有一个奥姆威图传接收机正在出!
可考虑下!

网友F(2019-08-07):
相同问题同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