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船选电机求助!!

楼主(2017-01-12):
本人买了这个船壳改好了喷泵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308410591\Image\C2C\DF10B878B5A5CEBC60935FC93D7BBA82.jpg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知怎样选电机电调,因为本人有3S锂电所以电调要选能用3S电的,下面有两组不知能不能用,知道的朋友给点建议!第一是这组 ,第二组是 无刷电机2632-3800KV   新西达40A电调,如果不合适没有推荐价格要便宜的给小朋友玩,因为是玩具不想投入太多!

网友:
这。。。不如买有刷吧 电机390 电调以后还可以给550电机用。。。

网友:
第一款好像是飞机用的,第二款KV值太高,电调电流又小了。全负荷很容易烧东西,而且看图没有水冷.建议不要用这两个,如果一定要用请选择第二款 加上水冷套

网友:
60CM的艇,这动力太低了吧

网友:
好盈60a水冷电调加豹子2860电机,随便艹,前期多花钱就是后期节约。

网友:
哦,90a 电调。

网友:
这两个都是外转子电机 是飞机用的 ,功率也偏小,对于你这个玩具 不够力。如果不要求速度也无所谓。 但是 你如果不是熟手 ( 虽然我现在在玩外转2218加空机好赢50A装船 ),建议买内转水冷电机 28系列的就够了 不要速度太快 选2838 2848    要点速度的话 就2860  不过这样电调价格不便宜 。经济实惠的就是2848 加 60A  . 3S电池的话 电机选KV 3000-3600 就行

网友:
不如买有刷吧

网友:
留意聯軸器孔徑,不一定是你想買就會有的,電機軸必須配合。

電調沒水冷並不理想。

网友:
外轉子電機自身是風扇,可不需水冷,扎穩電池,電池鬆脫接觸到轉子會起火。

网友(2017-06-16):
3800kv,高,实在是高。 浆要小点,不然楼主会看到一把火。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