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上单翼练习机,准备装dle40cc双缸发动机。

楼主(2017-01-12):
请问有买过此机的朋友吗。在装机时应该需要出了起落架需要加强以为,还有别的地方有需要改动和加固的吗,装机还有那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听说此机滑翔性能也很好。所以准备过年期间把这架机装起来练习练习。(出了更换碳纤维3A起落架,你们是怎样解决的呢)
谢谢各路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
起落架比较软。看我帖子。

网友:
35CC已经很暴力了,我装的26CC,很爽。

网友A:
尾轮总成也不太好,很软,可以先飞着,不行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轮总成也不太好,很软,可以先飞着,不行再换。

据说尾轮轮子也太小了。需要更换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比较软,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跟你一样装的40cc双缸  第一个起落就把平尾跟垂尾震掉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你一样装的40cc双缸  第一个起落就把平尾跟垂尾震掉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找到原因了吗。是因为平尾和垂尾没有固定牢固的原因,还是因为垂尾和平尾根本就承受不起这么大的震动力呢?请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dle40cc发动机要不要配重啊。好飞吗,你用多大的油箱?你把油箱放在防火板后面的还是机翼下面!

网友:
我是准备装3W的双缸56红头发动机来着,看你的飞机我有点不敢装了.....................

网友:
装40cc会不会头很沉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落架比较软,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加拉绳,然后降平稳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吗。是因为平尾和垂尾没有固定牢固的原因,还是因为垂尾和平尾根本就承受不起这么大的震动力呢 ...

他没固定好。这个尾巴承受的力很大,所以一定要固定牢固,我用的前4后1螺丝,那天前面上3个,飞一会螺丝就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没固定好。这个尾巴承受的力很大,所以一定要固定牢固,我用的前4后1螺丝,那天前面上3个,飞一会螺丝 ...

恩恩 就算平尾没有固定好 在空中是平尾从中间折了 去掉蒙皮发现里面白乳胶都没有粘接好 说我没固定好也算 但是我就是认为质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 就算平尾没有固定好 在空中是平尾从中间折了 去掉蒙皮发现里面白乳胶都没有粘接好 说我没固定好也算 ...

你看我帖子,直接用螺丝固定住,空中各种飞,没问题。

网友:
2013年纯手工打造的26CC汽油练习机。已经累计飞行150小时25分钟,540个起降,尚在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