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柏通1.2G 1W图传怎么才能提高效果

楼主(2017-01-13):
  飞死胖子FPV    图传发射机配的是柏通 1.2G   1W的图传   原配天线      接收机天线用的是14DB的平板    罗美1.2G  1W接收   发现飞机升空最多200米左右就出现雪花   甚至有时图传信号丢失    幸好还是在视距范围内,而且有返航模式    来回几次飞过   都会出现雪花   按道理1W的图传500-1000米应该问题不大   况且我还在不停调整平板方向   保持对准飞机    其实一直想通过改善天线提高传输距离,  买了射频转接头三通,把发射天线改成了双天线,但效果还是不行 ,提高发射机功率为2.5W   图传距离短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请教各位,我的图传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呀?你们飞FPV遇到过么?怎么检查和排除呢?

网友:
图传有问题~ 我5.8g 600mv图传能飞7-8公里  接受发射蘑菇

网友:
14db平板??你确定你没搞错接收天线频率?  接收改用四菱天线。 注意频率 1.2G四菱。

发射端的三通去掉 一点用都没。    我感觉你很可能把5.8g平板天线拿来用了。  接收端天线换掉。

网友:
看了下楼主  2014-7-11 发的帖子都是这套配置。。。这套玩意三年多了。。。  存在老化可能。 也可能是你发射机忘接天线上电烧了。。。。。

网友:
1.2G800毫瓦的,原装天线不用平板都2KM没雪花,加平板10KM一点雪花没有

楼主:
就是呀     看了大家说的   我是该真的换换天线试试了

网友:
发射天线加双通改双天线?这样不仅不能增程还会打打折扣,这样并不是1+1=2,而是1+1<0.5了~天线问题可能较大,发射机换跟好点的天线试下。

楼主:
把平板天线换成了全向天线,问题马上解决了。但又出现了新问题:2820电机KV1100配的10寸桨,起飞正常,飞行4分钟后,在视距范围内用了一次自动返航模式,返航油门设置70%,飞行1分钟后波浪式飞行,凭以往经验判断为电调电流过载,电调出现输出保护,遂紧急迫降(正好在空地上方,除降落速度过快,俯冲角度过大,造成摄像头脱落外)其余部件安好。但回家检查后,重新通电发现飞控,摄像头不供电,飞控正常,于是检查电流计给飞控供电端子电压,一切正常。于是测量飞控图传端后摄像头端,均没有电压输出,初步判断为飞控问题,在没有其他办法确认故障点的情况下,采用飞控独立供电,图传,摄像头正常工作,而且OSD也加载正常。问问大家这种故障遇见没有?怎么解决嗯?如果是电流计问题,但测量电流计的输出是正常的,如果是飞控问题,但独立供电下又能正常工作。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