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世泰克ZORO 机架与蜗牛机架的详细对比视频

楼主(2017-01-1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0MzE5MzM5Mg==.html?sharefrom=iphone
这个视频就是对比下,两个产品,ZORO 是先出来的,后来很多朋友问我蜗牛机架是不是我们做的,我才知道有个跟我们聚航用的ZORO 机架类似的机架,我这里看了以后,想说,蜗牛机架不是仿我们的只能说是借鉴了我们机架的结构去做了一个机架,他的价格由原来399降到了288,一分钱一分货啦,288还是可以的,毕竟比ZORO 便宜很多,但是ZORO 卖418还是有他的优势的!
包装,配件对比一下,ZORO 的包装还是精美的

楼主:
机头明显不同,机架,左边的是ZORO 右边的是蜗牛,ZORO 机架的碳板编织纹路密度明显比蜗牛的高,同时最明显的区别就是ZORO 机架是竖纹,蜗牛是斜纹,玩穿越机的老手都知道,同样的碳板,斜纹会很软,而竖纹会比斜纹硬多了,碳板越硬,飞行是对飞控的共振干扰越小

楼主:
同时还有人说ZORO 机架安装摄像头会突出来很多,我觉得是跟个人安装和选用设备都有关系,我自己的机架,2.1-2.8的镜头都有安装,也没有出现特别突出的现象!

楼主:
多次比赛很多选手的镜头安装

楼主:
所以啦,见仁见智啦!好飞好用就行啦,比赛还是很多人用ZORO 的,拿奖的也不少

楼主:
至于我为什么用马歇尔短天线在ZORO 上有人说会断,我想说没断过,同时俱乐部统一发的,赞助合作商!

楼主:
多好看!!!!也不贵炸了不心疼!

网友A:
求大神科普下,为什么机子越硬对飞控影响越小,斜纹和竖纹真的是竖纹硬吗?

网友B:
这样一对比明显正厂的胜出太多! 平心而论 ,一样新的产品需要开发人员的精神付出 也需要公司的金钱支撑。 山寨的话多简单啊 拿来照抄就得了 基本只有材料成本。这样下去正厂还有必要继续开发新东西 让我们体验新产品吗?...........支持正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一对比明显正厂的胜出太多! 平心而论 ,一样新的产品需要开发人员的精神付出 也需要公司的金钱支撑。  ...

蜗牛还是有改进的值得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大神科普下,为什么机子越硬对飞控影响越小,斜纹和竖纹真的是竖纹硬吗?

,在电机转动时震动对机身影响产生共振,共振就会给飞控带来干扰,飞控就需要去控制减少共振带来的影响,所以就会影响整体的效率,机身越硬,共振越小,因为穿越机升力向上,所以竖纹的在上下震动的时候肯定比斜纹的硬,受力不同

网友:
这年头,正品要亲自来对比仿品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机转动时震动对机身影响产生共振,共振就会给飞控带来干扰,飞控就需要去控制减少共振带来的影响, ...

没看懂,共振需要频率一致或者接近,电机转速不一样,在如果有震动也会在某个特定转速才会共振,你怎么确定一定会共振?飞控是直接滤波的,管你什么频率,只是个算法而已,对飞控计算量影响为零,

升力向上跟竖纹斜纹算是有点关系,但是在碳纤维板制作的时候碳步是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斜纹的各向异性要小多了,综合性能要好很多,整体强度要好于竖纹,而且在动不动就4mm的机臂上有没有你说的这么大差距,单个电机才2kg的力,太小了。
碳板还有便宜和贵,有国产有进口,这些直接影响性能的你不知道通过斜纹和竖纹就能判断?
求大神在解释下

网友:
另外问下碳布的密度问题,碳丝有1k和3k,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就算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如果碳板厂家没有作假,不管碳布编制密度咋样,他用的碳总量应该是一样。
另外你的机架应该申请专利,真的,抄袭在中国真是太多了,很多技术没什么门槛,一看就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们就算花了大价钱去研究,并没有什么软用,你这个机架很多人都可以抄到90%,有人愿意大量生产降低成本也是造福模友的事情,这东西成本也就那么多bom也都网上可以查。

网友:
很反感打着“造福模友”的旗号去做山寨货,本身就是靠无耻抄袭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