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AT9S 与R6D 舵量全反的问题

楼主(2017-01-13):
初入四轴,控是AT9S,接收机RD6。连着CF看数值的时候发现显示的数值跟遥控器中的监控数值完全相反了。
遥控器是+100%,CF数值现实900多;遥控器-100%,CF数值1900多;

遥控器可以调整为反向数值,单所有通道的数值都是反的,难道我得一个一个去设置为反向躲量吗?

上图是油门杆向下到底的情况
谢谢!

网友A:
是的,设置一下reverse就好,不麻烦啊,不是一个一个去调上下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设置一下reverse就好,不麻烦啊,不是一个一个去调上下行程

还真的是一个一个调成反向啊

网友(2017-04-22):
我只听说油门是反的

网友:
油门是要设置反相的。在舵机相位,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