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十字盘倾斜

楼主(2017-01-13):
求教。150x JRDSX 9ii控。油门最低位十字盘水平,只要推油门,十字盘就倾斜很严重。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个通道反了?

网友:
将飞机放置水平,重新校正陀螺仪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嘛?我的150X也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嘛?我的150X也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没有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离地后会好很多 懒得调了 靠不停修正

网友:
十字盘調整,最好的位置是油门在中点,螺距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离地后会好很多 懒得调了 靠不停修正

你是玩姿态模式?还是3D模式呢?我这个离地之后总是往前飘,升降杆已经拉到最后了,晕死了……

网友B(2017-03-16):
引用 网友A:
你是玩姿态模式?还是3D模式呢?我这个离地之后总是往前飘,升降杆已经拉到最后了,晕死了……

亲爱的150X玩起来咋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亲爱的150X玩起来咋样啊

3D很稳呀,已经在练习航线了,你呢?加个朋友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很稳呀,已经在练习航线了,你呢?加个朋友呗?

我准备买可是看了下买的人不多,怕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买可是看了下买的人不多,怕坑

的确不要买,很可能会后悔!抗风性太差了,只能在楼下小区玩玩,到飞场的话,飞远了,就根本看不清姿态,不推荐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