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螺距及油门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7-01-13):
大家好,本人小白,悬停及航线水平。最近新入亚拓150X,在家调整后,在自稳模式下悬停很稳,但是出去户外飞,稍微有点风,就会降落困蓝,回来后度娘下,是因为没有负螺距的问题,本人水平有限,想问下各位亲,150X的曲线如何调整!

网友A:
螺距线不会调就玩150X了。  很任性啊

网友:
亚拓说明书中的陀螺曲线推荐值,第一点为50%,改到40%左右就可以了,这样就有负螺距了

楼主:
感谢回复,我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线不会调就玩150X了。  很任性啊

我有点像楼主,两年前刚玩过V911
就直接上HCP100S了。
我是不断炸机中学会飞行的,第一次翻像真直机一样,高速向前俯冲再拉杆起来翻的;现在想想都笑。这HCP100s还真能拉起来并完成一个跟斗
后来才知道有负螺距的。

楼主:
还说今天回家试试,结果150X不能对频,晕啊

网友:
150X上手真的好难呀!我也是晕得一塌,没人指导,太痛苦了!

楼主:
现在不难了,150X返厂换了接收板,买个十字盘调平器,找好中立点,最好物理调平,原厂油门螺距,很稳,很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难了,150X返厂换了接收板,买个十字盘调平器,找好中立点,最好物理调平,原厂油门螺距,很稳,很好 ...

可以把原厂的油门螺距参数发给我看看吗?

我想和说明书上的参数对比一下,多谢了!

网友:
我的150X 起飞以后总是向前跑,应该怎么设置呀?谢谢!

网友:
油门中点,螺距0度,十字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