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前转向轮怎么装?

楼主(2017-01-13):
根据配件尺寸,前转向轮如图安装。这样明显有问题,前轮直的时候没问题,但是向左右偏的时候,金属杆就不够长了。第一装,没有说明书,这个该怎么装?猎鹰的F-18

网友:
呵呵,是原厂就这样设计的还是你自己想的,太有才了。起落架钢丝原来就是前轮正直时转向臂向前的吗?如果是的话要用加长舵机臂,然后中间开长槽(把所有孔打通)并打磨光滑,这样才能实现转向控制。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起落架在机轮正直向前时转向臂是向侧面90度,舵机臂也向侧面90度同向安装,两者间用拉杆连接。

网友:
银燕舵机把? 用长摇臂 自带长条通孔的 把钢丝头放到长条里就好了

网友:
把舵机转180度安装(摇臂处就移向后一点了)钢丝不就够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