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种固定翼适合玩过直升机的人入门吗?

楼主(2017-01-13):
如图
(图片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

网友A:
上单翼的走起。。。塞斯纳、FMS魔鬼

网友B:
这种机型不适合没有固定翼基础,否则秒炸。应该先用模拟器练习条件反射,再上冲浪者,然后上FMS魔鬼练习起落航线和降落,掌握基本的起降和航线飞行后再考虑

网友C:
做一个F22的KT板机,保证适合你飞

网友D:
直机转固定翼 很容易的 模拟上随便飞下 有点感觉就能飞 我是先固定翼后直机的 不飞3D的话固定翼还是比直机简单很多

网友E:
这个机型不适合固定翼新手入门。
固定翼在动作上的条件反射和直升机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要想学习固定翼,建议还是从入门级飞机开始:EPO 1.2M塞斯纳、冲浪者、好小子之类的练习机。性能好,成本低,一次买几个空机备用都没有太大问题。在飞真机之前 ,建议多在模拟器里建立条件反射。

网友F:
没问题哦,我两个都玩。

网友G:
如果有直升机基础,直接上3d没问题,直升机需要手眼配合好,反应快,飞好小子之类会觉得没意思的,模拟器上简单熟悉一下就好了

网友H:
小意思,直接上

网友I:
我没飞过直机,就拿3D入的门。因为3D的特性就是怎么打舵就怎么转,不打舵姿态就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