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会干扰图传发射机吗?!

楼主(2017-01-13):
本来打算用山狗连录带传,,这个山狗也支持这个功能,刚开始还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昨天试下,发下一旦插上山狗,屏幕下方就出现横条闪,去掉就没有了!
奥姆威1W,U22飞控,切糕433
山狗自身带点,跟飞控只连接信号和地线,奥姆威用飞控供电!
就来咨询下,这是什么情况,有什么方法能避免!

就是白线画的地方,去掉山狗屏幕就正常了

就是白线画的地方,去掉山狗屏幕就正常了

网友A:
山狗有很多种,每个厂家电路板不一样。你的是哪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有很多种,每个厂家电路板不一样。你的是哪一款

山狗9代SJ9000K,这个是不是主板的型号?!

网友B:
试试  P N  切换一下呢
我一直这么用的  SJ4000

网友C:
这是相机制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P N  切换一下呢
我一直这么用的  SJ4000

PN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相机制式不对

怎么调整制式?!
调整到什么制式?!

网友:
就是pal和ntsc两种制式,我的接收机是小飞手,两种制式可切换,

网友:
会干扰gps

网友C:
山狗设置里看下。 图传 接收机里也看下 设置成一样的就行。。

还有 楼主在周口?  我在周口上学。。  留个QQ 有空一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狗设置里看下。 图传 接收机里也看下 设置成一样的就行。。

还有 楼主在周口?  我在周口上学。。  留 ...

QQ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你的山狗怎么在空中拍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你的山狗怎么在空中拍照的啊?

没有拍照模块!

网友E:
我的也干扰图传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干扰图传信号

你的是什么情况?!
我这个,把线拔掉,图像就不会出现屏幕下方的跳动白条,山狗开着放到图传旁边也没有事!

网友E:
我的只要开启输出视频信号图传屏幕就出现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P N  切换一下呢
我一直这么用的  SJ4000

试了,不行!还是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只要开启输出视频信号图传屏幕就出现一半

你的是什么 接收机?!
以前用1.2G柏通图传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