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个扁平相机云帖子,自制2轴小云台,遇到电机绕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7-01-13):
如题,了解电机绕线的前辈请进!先谢过了!上次说到现在没有卖808,runcam.foxeer等相机的自稳云台的,所以只好自己diy一个,根据淘宝某家成功案例,如图,用的1804电机,但要重新绕线,就是改kv的意思,店家说每个曹绕120圈0.1的铜线,但他没说具体绕线方式是什么,下图查到的几种9n的绕线方式,但小弟不懂各自的区别,所以只好请教大家该怎么绕?多谢指导!

网友A:
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去买个云台电机,自己绕,绕死你, TAOBAO有卖的,没必要一定要1804,2804 2204 2212 2208都可以,重量没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去买个云台电机,自己绕,绕死你, TAOBAO有卖的,没必要一定要1804,2804 2204 2212 22 ...

我也是买了1804才看到2204的云台电机有卖,这个过程也可以学习怎么绕电机啊,而且1804更小更轻。而且0.1的线都买了

网友B:
穿越机加云台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请问那四种绕线方式,是不是作用一样,就是最后绕出来的电机一样,只是走线方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那四种绕线方式,是不是作用一样,就是最后绕出来的电机一样,只是走线方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加云台意义何在?

云台小型化,是跟随相机小型化的必然趋势,你看大疆的御,不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做小所以才那么火,我这样搞也是希望以后能在小固定翼上用,比如冲浪者等,否则大机型才能带普通云台,比如1680大胖子等,飞的时候很不方便。

网友D:
用的是什么控制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那四种绕线方式,是不是作用一样,就是最后绕出来的电机一样,只是走线方法不一样?

头两个缠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头两个缠发没见过

第三种第四种呢?效果一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种第四种呢?效果一样么

三四缠法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什么控制板?

bgc毛子的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