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个恒龙波箱扫齿了,请问换什么波箱好?

楼主(2017-01-13):
恒龙的破烂豹2a6,原装合金波箱,因为整车金属件太多太沉了,没怎么玩就扫齿了,然后现在当静态放了半年。近段日子看网上各种各样的电机和波箱,到底哪种耐用?红皮电机黑皮电机都是啥玩意儿?自己配马步奇的好还是红皮黑皮的好?

网友A:
同步求教中。原配的钢齿波箱和蓝皮380电机,想换电机,到游标卡尺卡量蓝皮电机横向直径为27.5毫米左右,如自己淘换其他低扭的同款电机,别人家的电机横向尺寸又超过了现有电机的尺寸。现有钢齿波箱中排布的两个380蓝皮电机,尾部已经相互贴得很紧了。因此借贴求教,是否那款红色的钢波箱电机位,会比现有金属波箱电机位更宽裕一些?坦克型号是3899A-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求教中。原配的钢齿波箱和蓝皮380电机,想换电机,到游标卡尺卡量蓝皮电机横向直径为27.5毫米左右,如 ...

感觉百度贴吧里玩恒龙的都比这儿多,问下马步奇什么型号的380转速低,扭力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百度贴吧里玩恒龙的都比这儿多,问下马步奇什么型号的380转速低,扭力大?

我懂就不用借贴求教了,呵呵。感觉我们求问的电机,似乎在钢齿波箱的基础上,最大只支持那种红色的390电机了,难道想换你说的那种低扭力,速度不用那么快的电机,还要换波箱不成?你说的那种马步奇电机,我有浏览过,就是因为用卡尺量过现有蓝皮电机,发现横向直径参数似乎不支持,所以也冒昧借贴求问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百度贴吧里玩恒龙的都比这儿多,问下马步奇什么型号的380转速低,扭力大?

黄皮385

网友:
上双流吧

网友(2017-02-13):
飞燕双流波箱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支持7、8楼说得一点也没错

网友C:
扫齿的具体原因是?

网友:
要么就买钢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扫齿的具体原因是?

基本上走久了就会出现的现象。齿轮不耐磨~

楼主(2017-03-16):
引用 网友B:
支持7、8楼说得一点也没错

一个恒龙的破坦克又不是田宫的,我凑合耍耍得了,双流太贵了

网友:
上 飞燕3代 双流波箱  要便宜的话上虎贲7级波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求教中。原配的钢齿波箱和蓝皮380电机,想换电机,到游标卡尺卡量蓝皮电机横向直径为27.5毫米左右,如 ...

红皮电机是395的 比蓝皮380长

网友:
3字头电机直径一样的,恒龙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