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小米5手机不能连接DJI GO?

楼主(2017-01-13):
我有御和悟1,用iPhone6都正常。新入了小米5手机,APP一直显示“未连接主机”。DJIGO和DJIGO4都试了,故障一样。有没有大侠碰到过一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开发者USB调试已打开

网友:
安卓手机 是不是有个开的发者选项  要打开  好像

网友:
我就是小米5蛮好用的啊。

网友A:
有苹果,为什么要入小米呢

网友B:
装了两个APP就不行,卸掉任何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了两个APP就不行,卸掉任何一个就行了。

果然是装了2个app的原因,居然“dji go”和“dji go4”不能同时存在,这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苹果,为什么要入小米呢

小米屏亮,电池不出问题。iphone6只要开一次最亮屏,系统就按最亮的耗电量记录,哪怕飞完以后屏改到最暗,也会一直耗电。一般飞完一次,过半小时打开就剩30%的电了。又试过上午飞了一次,到中午飞第二次的时候,手机直接缺电关机。在气温正常的季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装了2个app的原因,居然“dji go”和“dji go4”不能同时存在,这是什么鬼?

可能是两个APP同时占用系统的通讯端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