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DP专用摇杆M9-gimbal,X9DP用户的福音

楼主(2017-01-13):
有幸拿到了X9DP的新摇杆-M9-gimbal

M9-gimbal用的霍尔传感器,全金属CNC加工,精度相对原配来说更高一点,
手感来说也是比较细腻,感觉就像是X12S的gimbal附体!!

下面是如何安装M9的视频:
?spm=a2hzp.8253869.0.0.Acu9JM&from=y1.7-2

网友:
{:soso__14347937040236606360_4:}

网友A:
不知道X9D非plus是否支持呢

网友B:
回楼上,必须支持

网友:
原来是全金属的啊
那20美金一个还算很合算啊

网友:
孔距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X9D非plus是否支持呢

看图片应该是支持的,不知道楼主为什么非要加个P?

网友C:
这个好
就是想知道 霍尔摇杆和普通的到底有什么差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
就是想知道 霍尔摇杆和普通的到底有什么差别?

有价格上的区别,营销上的区别。你的手指移动分辨率能达到0.1mm的精度我就建议你入一个

网友B:
x9dplus用户表示x9d摇杆没必要升级,但是外壳不能多点颜色的吗?或者不刷那烂漆直接黑色原色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价格上的区别,营销上的区别。你的手指移动分辨率能达到0.1mm的精度我就建议你入一个

哈哈 你这是要我脱坑

网友:
好贵的{:soso__4607844064215092132_3:}
不知手感有没有大的提升?值不值呀{:soso__243768207940266248_3:}

网友:
太贵能用就不要买

网友:
真的那么好吗?

网友E:
1,太贵,150买2个还差不多
2,同12楼,壳子做精致点可以不,太糙了

网友:
贵就一个字

网友:
能摆脱通道中点附近输出值波动的现象吗?

网友:
连刻度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太贵,150买2个还差不多
2,同12楼,壳子做精致点可以不,太糙了

他们海外预订 一个20美金 还包邮 最便宜的那种

壳子 我觉得 他们精致还不够 要出纯色的 黑或者白 用户 自己diy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便宜点可以弄个试试

网友:
请问视频中的黑色壳子有卖吗?还有就是那个蓝色装饰件哪里有卖?

网友(2017-02-22):
请教下:X9D的控有没有可以用FUTABA接收机的高频头?或者怎样实现使用7008,2008,6208接收机的方案?

网友(2017-04-16):
用过的给些体会吧。这摇杆不便宜,但若是能提高手感减少炸鸡提高练习效率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