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是同一时间启动

楼主(2017-01-13):
轻推油门,其他三个电机转,有一个不转,再推一点,就转了,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怎么校准啊

网友A:
拆桨,油门推满,上电,滴滴,收油,大致都是这样。具体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桨,油门推满,上电,滴滴,收油,大致都是这样。具体看看说明书

谢谢,我来试试

网友:
为什么APM解锁后桨叶抖两下,遥控怎么拨都没用

网友:
电调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