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naza lite 飞控飞航线掉高严重,大神进

楼主(2017-01-13):
  本人的机架是飞越650,配置如下,铂金30a电调 ,朗宇4110电机,340kv,1555碳浆,飞航线掉高严重,8米左右的高度。,10-15米就差不多掉地上了,但是停止航线后会慢慢升到原来高度,还有就是GPS
模式下,悬停移动后,发现每次都会往左后飘1-2米才停止,几乎每次都这样,不知道怎么解决,这还算好,主要是掉高,有大神知道吗?
  原来装450上飞了几次,没这个现象,只是下降有点抖动,大疆技术说是机架问题才换的,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视频还在审核中,等会上传

网友A:
不可能是机架问题  我也有650 也是用LITE 从来没出现过掉高。飘的话是GPS定位不准 或者你调一下感度。我的配置就电机和你的不一样 ,我的是3508 也用1555.

网友:
垂直感度 +40------7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是机架问题  我也有650 也是用LITE 从来没出现过掉高。飘的话是GPS定位不准 或者你调一下感度。我的 ...

以前是450下降抖,这个650的不抖。现在是飞航线就掉高。大神能分享下你的感度吗?垂直感度220了还是一样的,还有就是现在转圈后停止的一瞬间,会跳动一下,不知道是哪个感度高了呢?谢谢

网友B:
可能是机架太软导致振动大,让飞控高度解算不准。“转圈后停止的一瞬间会跳动一下”是方向感度的事儿,不过一般都会有这个现象吧,不然锁头太松也不舒服,看个人习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450下降抖,这个650的不抖。现在是飞航线就掉高。大神能分享下你的感度吗?垂直感度220了还是一样 ...

我好久没玩多轴了,全卖了~~~参数忘记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机架太软导致振动大,让飞控高度解算不准。“转圈后停止的一瞬间会跳动一下”是方向感度的事儿,不过 ...

650机架不可能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