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版MB陀螺仪调试心得,感谢亚拓厂机手刘亚先生的精心指导!

楼主(2017-01-13):
亚拓版MB陀螺仪调试心得,感谢亚拓厂机手刘亚先生的精心指导!
亚拓版MB陀螺仪很不错,学会后觉得从新入手MB的思路上吐槽一下,让新手更轻松的使用亚拓版MB。
MB很好用,自旋优化简直像飞模拟器一样。
先来谈谈接线法
常见的电调有一条油门信号线;高端的电调也有2条的,一条油门信号线,一条BEC线,
为了方便说明分开2个接线法。个人钟爱FUTABA S.BUS,方便布线,机身整洁,
相信很少有人用传统布线了。

接线一:
1、从尾部看升降舵机是1,机身左侧舵机是2,右侧舵机3,锁尾舵机4;插入陀螺仪对应的通道即可;
2、S.BUS接收机线插入MB陀螺仪ELE/D1通道;
3、电调线插入MB陀螺仪AIL/CH5通道,接线完成。(亚拓130A接线看下接线法二)

接线二:
亚拓130A是两条线,一条油门信号线,一条BEC信号线,接线是这样的:
看图,我把电调说明书改了下,一目了然!对号入座吧。
顺便贴一下亚拓130A电调设置:买一个亚拓的多功能电调设定盒,过一遍即可,很好调。
子写的很详细了,给大家搬运过来方便以后用。

看到下面几个图会觉得这么多!觉得麻烦?
其实不然,只要熟悉了,10分钟即可调整完成,很轻松!
即使在外场也是如此,因为接入方式菜单和参数设定以后不用动了,
炸机了也就动下设置菜单中的几个就行了。

接收机类型及自定义通道设定:(怎么进入看图最上面第一行字)
按住通电以后,A灯闪,没设置过的陀螺仪讯号灯是不亮「默认的传统接法为不亮灯」,
改变为sbus红灯闪烁要长按大概两秒左右灯号变色放开,循环按放改变到红灯闪,然后短按
字母灯会跳到B灯,然后在长按字母灯会跳到N灯,然后在短按所有字母灯会闪,所有字母灯
闪烁表示陀螺仪记录完成。

参数设定:(怎么进入看图最上面第一行字)
1、亚拓的800、850、815、855、820、825等都适用以上参数。套用就行了,
     不同品牌的舵机可以查具体的参数来调整;
2、例如:G项根据飞行中自己的手感,飞着调着,外场调试MB确实很方便。
3、参数设定中修改设置用《《方向舵摇杆》》,左右都行,菜单是循环的。

设置菜单:(怎么进入看图最上面第一行字)
需要注意的已经注明了,设置成了图片模式,方便大家保存,随时查看,这里不再一项一项说了。
对于G项再说2句,首先舵机装舵臂的时候先用舵机测试仪进入1520位置装舵臂,在陀螺仪
进入G项时STATUS是灭的,这时候的位置是参考点,不要误以为是在这里调整中立点。
在依次调整过程中螺距或副翼舵机位置才是调中立点的,我习惯先调一个到0度,另两个拉
杆拆掉和调整好的对比拧下,距离相同即可。
如果你发现这里调整的0度,到了J循环螺距几何结构时螺距不是0度,那证明你G项就没
有调对,所以J项即使调整了6度,飞行过程中也会因为循环螺距不够导致飞机总是偏飞。

需要设定定速的朋友自己研究吧,我是小鸟,没用到这个设定,嘿嘿。

面板3旋钮调整:
旋钮调整截取了3个图,飞行中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保存图吧。

以上是本人设定中认为需要注意的地方,不完善的请谅解,抛砖引玉吧。
Frank Du,欢迎加QQ395422880交流)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找厂机手刘亚先生(飞翔蓝天),微信号写下面了,人很不错,
我是有啥问题就问,接触这么久受益颇多啊!,也欢迎大家加入河南直升机爱好者交
流群微信群共同学习,交流心得。

再次感谢亚哥在模型道路上给予的关心鼓励和技术支持!
也感谢亚拓为模友提供这么优秀的设备!

另附:

网友A:
很详细,补充一点,电调完全可以接在mb的5通道

网友:
詳細技術帖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补充一点,电调完全可以接在mb的5通道

可以,我也是看说明书很久觉得可以直接插5通道。

网友:
唉,怎么没早点看到,调试了好久

网友B:
有没有接电脑设置的教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我也是看说明书很久觉得可以直接插5通道。

正需要,感谢。
捎带问下700X尾巴一边刹车刚好(尾巴向右打),另一边刹车有回弹(往左打)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需要,感谢。
捎带问下700X尾巴一边刹车刚好(尾巴向右打),另一边刹车有回弹(往左打)怎么调?

3个地方,反向扭力高,Futaba的遥控器话40感度,旋钮1适当增加2格,第二和第三慢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接电脑设置的教程啊?

没有哦,你可以搜:MB视频:王周海以前录的,虽然版本老,很多还是能看明白的

网友:
神一样的细解啊

网友:
这种技术贴可以有

网友D:
收藏,正准备入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藏,正准备入mb

好用,支持入,我收了3个,全部换MB

网友:
收了这么多呀,我也备了三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支持入,我收了3个,全部换MB

k8,v8让我不爽就是螺距补偿始终是反的,大机看不出来,小机明显

网友E:
DR功能是什么,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DR功能是什么,O(∩_∩)O谢谢

双重比率,简单说你动摇杆使飞机反应快就增加DR值,反之降低。DR项有AIL副翼,ELE升降,RUD方向,3个数值都可以调节。增加或者降低时候建议以5为单位调节,调到舒服的手感即可。

网友F:
那个MB和kbar那个比较好啊?真的不清楚。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MB和kbar那个比较好啊?真的不清楚。谢谢指点

当然是MB最佳选择,用了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网友G:
真是辛苦了  太细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是辛苦了  太细心了

二哥辛苦

网友:
刚收一个MB,学习中。哈哈

网友:
谢大神。 买了套机的亚拓 第一次用mb出现很多问题 一直用的vb 需要电脑真是不方便

网友:
用了MB你会爱上她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还是郭大侠厉害

网友H(2017-02-15):
好贴 对于刚开始用MB的模友 帮助实在太大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贴 对于刚开始用MB的模友 帮助实在太大了 。

多谢夸奖,一起研究,一起爽飞!

网友I:
MB确实好用,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MB确实好用,值得拥有

兑吧,我就喜欢尾巴硬朗的感觉。

网友:
楼主,我MB舵机中立点调好并且这时候桨也为0度,到了J循环螺距也正常,到了K集体螺距时候就变成+2度了,L灯百分之五十螺距也是+2度。您图上G相2灯闪才有效,灯灭退出这步灯闪怎么做

网友I:
这个可以不去纠结,只要按照K集体螺距设定你所需要的范围即可。L循环螺距可以调整到你所需要的最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以不去纠结,只要按照K集体螺距设定你所需要的范围即可。L循环螺距可以调整到你所需要的最大值。{:1_ ...

嗯,不去纠结没关系,不过那样的话3D模式螺距百分之五十不是0度,变成+2度了。

网友I:
楼上朋友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直接与我联系,前面就有我们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与我沟通相互交流

网友J(2017-03-21):
引用 网友I:
楼上朋友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直接与我联系,前面就有我们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与我沟通相互交流

已经解决了,谢谢楼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以,我也是看说明书很久觉得可以直接插5通道。

请教一下楼主,调整尾舵机行程的时候是把控上的左右打死就行呢?还是需要看尾轴双推到接近左右极限的时候停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已经解决了,谢谢楼上

不客气,祝你爽飞不炸鸡

网友L:
作为河南魔友 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作为河南魔友 表示感谢

老乡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楼主,调整尾舵机行程的时候是把控上的左右打死就行呢?还是需要看尾轴双推到接近左右极限的时候 ...

看尾轴双推到接近左右极限的时候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尾轴双推到接近左右极限的时候停止

十分感谢

网友M:
MB什么时候能出可以插两个卫星的版本?JR经典的DSM2控,传统接线太麻烦,大机一个卫星又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M:
MB什么时候能出可以插两个卫星的版本?JR经典的DSM2控,传统接线太麻烦,大机一个卫星又不保险。{: ...

直接FUTABA遥控器

网友N:
请教下各位,在调整futaba控的rud感度值时,大概在20左右,再增加一点就快速金鱼尾,机尾抖动,如果调小一点到20以下的话,快速推拉螺距又会出现尾部回弹锁不住,该怎么设置呢,迷茫中,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N:
请教下各位,在调整futaba控的rud感度值时,大概在20左右,再增加一点就快速金鱼尾,机尾抖动,如果调小一 ...

首先你用的是啥陀螺仪,锁尾感度是在Gyro里面调整,你说的rud是尾巴的自旋速度

网友:
我感觉你的尾波箱上面的螃蟹爪有发卡现象,或者检查一下尾巴有没有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I:
首先你用的是啥陀螺仪,锁尾感度是在Gyro里面调整,你说的rud是尾巴的自旋速度

MB陀螺仪,一直以为是同时调整rud和gyro两个

网友(2017-04-23):
楼主辛苦 ,4个MB  飘过。。。。嘿嘿

网友O:
有用 刚刚要装机 就看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用 刚刚要装机 就看见了

祝你装机愉快

网友O:
装好了 还不错  还要慢慢细调

网友I:
引用 网友O:
装好了 还不错  还要慢慢细调

祝你爽飞不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I:
祝你爽飞不炸鸡

谢谢  你也是

网友:
请问楼主 我用的是好盈100A V3   也是双线  我用的2008SB接收   请问下和MB怎么连接

网友P:
我用的2008SB接收  SBUS接MB的DL1  电调的上的油门线插在那里呢  是插在接收还是MB上
我插在MB上 通电老是前排灯一直来回跑 模式选的也对 红灯闪

网友(2017-06-18):
引用 网友P:
我用的2008SB接收  SBUS接MB的DL1  电调的上的油门线插在那里呢  是插在接收还是MB上
我插在MB上 通电老 ...

可以插在MB上面

网友Q:
请问各位大神,亚拓定制MB和原版MB有啥区别没?调节方面都一样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Q:
请问各位大神,亚拓定制MB和原版MB有啥区别没?调节方面都一样吧?

调整方法都是·一样的,你有不懂之处可以与我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调整方法都是·一样的,你有不懂之处可以与我沟通

谢谢大神!有需要会请教您!

网友R(2017-08-10):
您好,请问退出设定后十字盘不修正该如何

网友:
感谢发帖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您好,请问退出设定后十字盘不修正该如何

重新进入设置菜单,按钮一直到M项十字盘修正方向,在这一项里面用方向舵摇杆来改变你所需要的十字盘修正方向即可

网友(2017-10-20):
做个记号来学习

网友:
楼主介绍一下L选项,王周海视频是说螺距为0时调副翼不干涉即可,但是说明书明明是全部螺距,真的是按全部螺距调,感觉如果不干涉的话,舵机幅度又太小,恳请楼主明示

网友(2017-12-02):
楼主,QQ群已经搜不到了???

网友:
好贴,明天下班回来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