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RC H36 遥控器改日本手

楼主(2017-01-14):
室内机好几种,我比较喜欢涵道机。有意思,安全不会削到人。

室内迷你涵道大致就那么些。
地平线的 小黄鸡
创客火的Makerfire FPV
还有最近刚出的 POKE FPV
和我们这边一个大神出的 室内无刷 小飞兔

挑来挑去只有JJRC 的H36最适合。

因为:。。。。。。。。。。。。。。。。。。。。。。。。。便宜...

然鹅。这该死的遥控居然只有美国手。

劳资迫不及待等了两天跑了几趟快递站点拿回来的H36,
居然TMD只能左手油门!!

问店家:出厂就这样啊,只有左手油门。

问百度:

......

这不行啊!!
俺可是被掰成日本手的人!!这飞机你教我怎么开?

不!拆!枉!为!理!工!男!

然后就拆开了:

其实很简单
两个摇杆电位器
八个按钮
一个开关
一个蜂鸣器
一颗指示灯
一颗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的的电子元件

没了。。

想想日本收跟美国手只是油门(THU)跟俯仰(PITCH)不同而已
方向(YAW)和横滚(ROLL)是一样的。

所以,准备好:电锡枪,焊锡丝,细电线6根,空心针,

先把两个电位器拆了再说:

把红圈里的脚 上面的锡弄掉就可以把电位器拿下来了。
最好又吸焊器,或者空心针。

就这玩意  ↓

不知道怎么查的童鞋把图保存上某网就可以找到。

拆完就得到 ↑ 上面那东西。

注意不要把焊盘整坏了!!技巧是:四只大的脚先把锡吸的差不多,尽量吸干净,然后吸6只小的脚。
最后电锡枪的头尽量同时碰到三只小的脚,慢慢剥离开。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然你只能买配件了。

然后
飞线

绿色那个地方是油门的。从正面看是靠左边的3个脚。
上图其实是错误的。因为那3个脚不用动,照常插进孔里焊上就可以。

绿色的那三个脚焊上线就可以,然后掰弯。别用力,会断。
四个大脚和上面三个小脚插进孔里焊紧。
另一个电位器也是一样,正面看下去 左边三个脚焊线就好。

焊完就走线啦。照着顺序焊到对应的焊盘上。

大概就是酱紫:

全部完成后就可以开机试一下。
提示,不用心急焊了几个脚马上去打开关试试,没用的。会有种电压不足的感觉。

如果可以尽量走线走漂亮点。线尽量刚刚好,不要多余,因为空间有限。

好啦。把它安回去之后你就得到一个日本手的玩具遥控了。

如果手残搞坏了怎么办?
没关系   某网搜JJRC H36遥控  一个二三十块买来接着搞。

太麻烦了不想弄怎么办?
没关系   华坑神控Devo 7E有个支持H36的固件。
有机会我会弄台D7E研究下,届时另开一贴。

这个H36还是蛮有意思的,接下来我会研究怎么搞个一体图传摄像头上去,然后就可以愉快的FPV啦~~~

我是  Mr.Pro

下次见。

H36 FPV出炉啦~~~
详情点击:【Mr.Pro 出品】可能是最便宜的FPV涵道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645&fromuid=300338

网友A:
华的控能用?那我肯定买一个

网友:
我也想要日本手的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
好帖,刚好要改手就看到楼主的贴。技术贴要顶!

网友B:
具体怎么飞线能分享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的控能用?那我肯定买一个

我们这的一个大神说可以的。等我弄好了 你 过来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飞线能分享下不?

你先把两个电位器都拆下来,然后调换,红圈里那两个交换。横滚跟方向就不用管了,油门跟俯仰都是一样,把三只脚焊接上线,然后像第二张图那样走线。我现在遥控不在身边。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两个电位器交换过去后两个地方的脚掰弯不要插进焊盘里,变成接线过去原本那几支脚。很简单你试试。不会再 问我。

然后你的摄像头是自己加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先把两个电位器都拆下来,然后调换,红圈里那两个交换。横滚跟方向就不用管了,油门跟俯仰都是一样,把 ...

明白了 晚上再倒腾
多谢楼主分享,满满的干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的控能用?那我肯定买一个

我用D10,换了四合一高频头,可以直接対频。可参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id19170270

网友:
{: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的一个大神说可以的。等我弄好了 你 过来围观

坐等

网友B:
改好了,效果很不错,又可以爽飞了,多谢楼主指点!

网友:
前后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晚上再倒腾
多谢楼主分享,满满的干货

客气客气。等我安上FPV 。又有新的干货贡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的控能用?那我肯定买一个

可以用,要安装24L01高频头,刷最新的5.0固件就支持了

网友:
这遥控器的手感就是开关手

网友D:
我是美国手,学习了楼主的帖子,是不是也应该实践一下,改为日本手?{:soso__13496012817283154022_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好了,效果很不错,又可以爽飞了,多谢楼主指点!

其实改油门和俯仰就好。哈哈哈

网友E:
对于没有右手的厂家我是不关注的,
右手不是日本手,而是中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没有右手的厂家我是不关注的,
右手不是日本手,而是中国手,

反正都是手日本手中国手也好,适合自己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改油门和俯仰就好。哈哈哈

确实,但是那两坨还是要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美国手,学习了楼主的帖子,是不是也应该实践一下,改为日本手?

即是美国手就由着美国手。玩玩具也容易不需要改手。玩其他的也方便。且主流

网友F:
楼主你第一样图绿色机架是7mm电机+38mm桨么?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第一样图绿色机架是7mm电机+38mm桨么?哪里买的?

不太清楚。我们这的模友自己做的,已经小范围量产了。比小黄鸡大,抗风也比他好。

网友(2017-02-24):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要安装24L01高频头,刷最新的5.0固件就支持了

D7e 怎么和H36对频  已经装好2401 高频头

网友:
多焊了4根线,其实只交换电位器中心线就行了。

网友G:
我也改了h36,只是电池太不给力,动力也不太足。

网友:
修改后的h36,可以fp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改了h36,只是电池太不给力,动力也不太足。

改720 空心杯,有人说更省电,我明天收到H36 会试一下用原主板,加720

网友H(2017-06-26):
电位器的弹性太大了,可不可以改的温柔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位器的弹性太大了,可不可以改的温柔点

这个可以啊,但是你要找到合适的电位器配件。你找得到替换上去就行啦。但是现在有很多用航模遥控加装高频头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啊,但是你要找到合适的电位器配件。你找得到替换上去就行啦。但是现在有很多用航模遥控加装高频 ...

我今天弄了个6ex,装了高频头,但是一给油就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