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N 尾巴抖动的厉害 这是咋回事呢?

楼主(2017-01-14):
?spm=a2hww.20023042.uerCenter.5!2~5~5!2~5~DL~DD~A.B3AZSu&firsttime=20

网友A:
无非就是减震,包括较小机身震动并且用合适的泡沫垫过滤传递到陀螺仪的震动,另外就是降低锁尾敏感度。

网友B:
装上大桨再看下

网友C:
傳動部分,或者離合部分沒裝好。震動。

网友D:
尾轴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就是减震,包括较小机身震动并且用合适的泡沫垫过滤传递到陀螺仪的震动,另外就是降低锁尾敏感度。

前辈,好晚没睡,我之前是前尾齿扫掉了,换了副厂的,大齿转动的时候,传动的伞齿还有一点上下的飘动,但是已经用拉马推到底了,不知道该咋办了
  是不是因为前尾固定座有一处烂掉了或者是尾轴弯了(我看上去感觉好直的),新的尾轴和固定座还没买,想先尝试着买了新的换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上大桨再看下

前辈,我装上试了试,飞起来也很抖,感度已经降到3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傳動部分,或者離合部分沒裝好。震動。

前尾齿扫过,刚换上新的,轴承都是拉马推进去的,应该不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轴弯了。。

打算买新的非耐克斯的尾轴换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尾齿扫过,刚换上新的,轴承都是拉马推进去的,应该不会呀

離合部份查了沒?把尾槳也卸了,先排除是感度問題。如果是機身震動引起陀螺抖舵的情況不是這樣的。如果還是抖。就排震了。這個個人認為是尾吧傳動或者對轉齒那邊有問題。

网友:
尾波箱部分振动?

网友:
和我之前的状态一模一样,尾轴之前应该是炸过了,变型了。你现在重点是考虑尾轴及尾箱连接周围。

网友E(2017-06-24):
这烟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烟冒的

前辈有何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