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设置开关解锁设置不了求助

楼主(2017-01-14):
正常情况应该是跟半自稳开关设定一样开关打到位时背景色变为黄色。为什么解锁设置不了,通道已经选对,但是开关滑块滑到对应位置ARM模式没有变成黄色背景,也就无法解锁

网友A:
油门看看有没有低于解锁值

网友B:
可能姿态太倾斜,可以set small_angle=180,不限制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看看有没有低于解锁值

油门最低1001,最高19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姿态太倾斜,可以set small_angle=180,不限制角度

我等下试试,水平肯定水平的

网友:
为啥非要开关解锁呢?

网友C:
不禁想问,你是不是设置的AUX通道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等下试试,水平肯定水平的

或者是small_check太小,set大一点试试?要高过最小油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禁想问,你是不是设置的AUX通道解锁

是啊,你看图片设置的aux1通道解锁

网友D:
看油门最低位置,要低于接收机油门最低设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油门最低位置,要低于接收机油门最低设定值

接收机模式那里,油门显示是1002~1003,油门最低设定的是1000

网友E:
设置的油门最低还小于实际上油门的最低位置,所以正解是,你在通道页面里掰动油门杆,看实际最低油门数值多少,比如1100,而如果设置的是1000,那就无法解锁了,这时候到命令行页面里,输入set min_check=,等号后面的数值稍微大于实际的油门最小值,然后sav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你看图片设置的aux1通道解锁

地面站configuration这一栏整个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的油门最低还小于实际上油门的最低位置,所以正解是,你在通道页面里掰动油门杆,看实际最低油门数值多 ...

通过这个方法已经正常解锁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的油门最低还小于实际上油门的最低位置,所以正解是,你在通道页面里掰动油门杆,看实际最低油门数值多 ...

感谢按照你的方法能解锁了,但是又有新问题。软件的遥控界面我把1~4通道都调成1000~2000行程了,软件电机界面的油门也校准了,重新上电推一点点油门3号电机马上100%转速,其余3个10%~30%这样。软件的设置界面油门最低998,最高1999,中立点1500,求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按照你的方法能解锁了,但是又有新问题。软件的遥控界面我把1~4通道都调成1000~2000行程了,软件电机 ...

我后面的基本没办法正常操作…问题我之前也发过帖子了,不管cf还是bf,哪怕不连电脑,安装好后5分钟后必然无法正常打开,所以…还在头疼中,也没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按照你的方法能解锁了,但是又有新问题。软件的遥控界面我把1~4通道都调成1000~2000行程了,软件电机 ...

3号电机转速高的问题是油门中立点没设置对。
我的是D10控,控里面没有相关的中立点设定,所以需要对摇杆进行校对,校对完1~4通道的中立点是1515(通过BF软件的遥控界面查看),在BF软件里设定油门中立点1515,OK解决。有中立点设定的控最好设置成1500,对应BF软件配置里面的油门中立点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后面的基本没办法正常操作…问题我之前也发过帖子了,不管cf还是bf,哪怕不连电脑,安装好后5分钟后必 ...

笔记本有时候会有问题,建议尝试用台式机

网友F:
借貼一問,f3集成osd 的sbus 接口怎接…(新手無發貼權…)

网友G:
在遥控器上设置4个通道的舵角 最低 最大值, 最小1000  最大2000 然后再遥控里设置微调 把4个通道中立设成1500 对照着BF软件的接收机界面观察,调完中立1500以后 你还要再重新调整下舵角,因为调整中立后 通道最大最小行程会有少量变化。 以上设置完后  打摇杆观察通道数值正确就行,然后 在BF配置界面 输入你的最大最小行程和中立点,以及最小转速。这个转速就是你开AIR模式 后的电机转速。 最后在设置set min_check=无线接近1000的值。根据你的手感自己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借貼一問,f3集成osd 的sbus 接口怎接…(新手無發貼權…)

这个9分钟的视频有非常详细的接线介绍可以参考下
?from=y1.7-2

网友(2017-03-05):
引用 楼主:
感谢按照你的方法能解锁了,但是又有新问题。软件的遥控界面我把1~4通道都调成1000~2000行程了,软件电机 ...

解锁后,那个地方变成黄色的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遥控器上设置4个通道的舵角 最低 最大值, 最小1000  最大2000 然后再遥控里设置微调 把4个通道中立设成1 ...

怎么才能让油门不在最低也可以解锁呢?不然没法控1000飞控也1000,总有一段控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才能让油门不在最低也可以解锁呢?不然没法控1000飞控也1000,总有一段控行程。

set min chack=无线接近1000的数值
我的英文可能拼的不对 晚上回去再看看

网友I(2017-04-14):
引用 楼主:
通过这个方法已经正常解锁了,谢谢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我一旦把软件里的油门值设置比实际值高一点,电机就会自己转,怎么也停不下来,这是什么情况?设置低了就解不了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我一旦把软件里的油门值设置比实际值高一点,电机就会自己转,怎么也停不下来,这 ...

请参考9楼,还有17楼,基本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一定要看仔细步骤

网友:
油门最低值尝试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