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Baker2000 电动滑翔机

楼主(2017-01-14):
回顾一下2015年的设计的老司机2500号,当时是在机缘巧合之下对F5J项目有了兴趣,对于其中F5J-400的分项目规则一样,飞机更小,而产生的更加强烈的设计思绪。恰逢全国科研类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的电滑项目,我开始设计一款这样的轻木滑翔机,在各大网站免费发放图纸,设计图,切割图,制作教程,制作视频(虽然后来没能成形),来给广大模型爱好者,希望能有所推广,推广滑翔这个项目。

这个飞机的设计初衷,可以总结为,好制作,重量轻,结构紧凑,材料种类简单容易出套材。
相比于传统的,肋、凸缘、腹板、蒙版、前后缘,直接简化为,肋、管梁、前后缘。一个剖面只有三个粘接点。几乎是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轻木结构了。我自己试制过程中,一段机翼也就几十分钟,全机累计几十小时,和传统方法的十几天还是有显著提升的。尤其对于高校运动队,有激光切割机基础的,对于刚入门的学生或者准备比赛初期的制作练习或者飞行联系,都是很简单的素材。
可能有的爱好者说,“几十个小时还简单?”     我只想说,随着快餐文化的飞起,航空模型这一相对古老的爱好,其模型制作这个内容,包含非常系统的制作工艺,而模型本身包括完整的结构设计材料挑选等工作,是值得投入大量时间和心力的爱好。 我的设计已经是完全的快餐化,气动、结构、维护性、全部简化的设计,已经是最简单的了。面对自身爱好者前辈,我也惭愧,这个飞机,主要是机翼,为了简化,机翼没有设计蒙版,前缘的气动其实挺糟糕的。

接下来说本贴的主角,Baker 2000.这个飞机其实就是老司机2500的缩短版本,机身结构进一步改进的版本。尾翼改为V尾翼布局,理由是,制作的时候只用做一片,对半切开就是全套了。机翼还是没有增加襟翼,始终觉得没有显著地必要,相反付出重量、结构强度和制作难度的代价,是有违设计初衷的。外段的副翼足矣提供显著的襟翼功效,在降落模式下偏可以提供足够的升力系数提升从而减速,气流模式和起飞模式小量的下偏和上偏足矣改变机翼的升阻特性,配合机身尾翼,实现更好的升阻特性。

翼展:2000mm,三段插接,中段整体,用皮筋绑机身上
翼型:AG35
机长:1100mm
翼面积:33.5dm2
起飞重量:511g
翼面积:15.25g
电机:xxd2208
电调:好盈飞腾30a
舵机银燕:08a
电池:双天11.1v800mah

我直接自己排版成了套材,找淘宝加工了料回来,中间过程也坎坷,后总算凑齐了所有零件

下面就直接贴上制作过程的图了,顺便介绍结构
机身为盒式结构,左右侧板为3mm轻木和2mm桐木竖纹。底板的3mm轻木竖纹。上盖板和舱盖都是单独的小块,主要是3mm轻木,考虑到外形曲率较大选横纹。四个直角边内为3x3mm桐木条
机头部位,为迎合整流罩最终做出原型截面,设计了轻木的三角楔形轻木块

只有在最后段,有两个隔框用来连接机身盒子和尾管

机身四面全部包上之后,进行整体打磨,这样出来的舱盖也可以是圆滑的

随后,由侧板上留好的痕迹切断,取下舱盖。内测2mm桐木在舱盖处略高出3mm侧板,给舱盖提供定位。

尾管上的就比较草率了,机身盒子做完后,尾管直接粘死。

最后再封上防火墙,注意孔位,我是把电机线甩到侧面的。

接下来是机翼,打印图纸,用胶带贴好表面,防止粘接过程中胶水渗透。先具体说外段机翼

根部的三个肋粘为一体,加强。

一字码开。

镇好再点胶水。

翼尖由半圆片和三角肋组成。

翼根一格蒙板,用来安装副翼舵机,蒙板和肋之间3x3桐木条加强。

蒙皮。

中段类似,真的类似,这里略

尾翼是玻璃纤维和轻木复合的结构。抛弃了繁琐的构架和蒙皮结构,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尝试,效果很好,刚度,强度都很好。
0.03mm的玻璃纤维布刷树脂粘在3mm轻木上下各一层。
这里很不好意思,手头的木料不够了,选了几片3mm边角料拼了一下,出来果然很重达到了30g。如果有条件,下次精选一下木头,用2mm轻木,增加一点碳丝加强,应该可以做到20g。以前同样工艺结构实现过非常轻量的电滑尾组。

插接的销子是雕刻加工的3mm碳板

动力的选择也是比较草率,我即不参加青少年也不参加比赛,动力套的选择就够用即可,后来试飞也表现很给力,70度爬升无压力

全部完成之后,到了称重时间。
机翼174g(包括舵机),平均结构重量是4.6g/dm2
全机511g

机翼下面的机舱很空旷,电子设备全部集中于机头内部,机舱中留构空间可以安装压舱,面对不同天气条件的飞行。

最后贴上一张全机图片

就到这里,分享给大家设计故事

网友:
相比较机翼这么好做  我觉得机身还可以再简单粗暴一点

网友:
好功力

赞一个

网友:
好精致的做工啊

网友:
其实前缘蒙板并不怎么增加工作量,没必要省掉

网友:
求套材购买链接。。。

网友(2017-04-07):
哭求图纸!!!

网友:
面包2500的图在酷玩有,少几个翼肋就是2000

网友:
面包2500的图在酷玩有,少做几个翼肋就是2000

网友:
乍一看桌子,还以为是9老板的桌子。

网友A:
我之前一直都是用碳管为梁做了几架滑翔机,这种做法简单,重量轻。但有个问题是整个机翼有点不抗扭曲,翼稍至翼根对于碳管受力分布不均匀,但只作为热气流机还是效果不错的。

网友:
给面包师傅顶一个

网友:
顶面包师傅,做工漂亮

网友:
还有套才嘛?

网友(2017-05-28):
楼主是大几的?好厉害

网友B:
我看淘宝上套材461,是你们开的淘宝店吗?

网友C:
求购套材,QQ:15199294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淘宝上套材461,是你们开的淘宝店吗?

大学在校生的团队,合作商家
,做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购套材,QQ:1519929498

淘宝搜索baker2000就有

网友D(2018-04-08):
请教一下baker的翼型是什么

楼主(2018-06-23):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baker的翼型是什么

ag35

网友(2018-10-08):
跪求图纸,1401008961@qq.com,谢谢

网友(2019-03-31):
请问图纸哪里可以下载?谢谢

网友:
请问是怎么做到翼梢处的前缘保留下来的?

网友:
手藝設計都很贊!對老手來說絕對沒問題,新手估计前沿是硬伤,撞不得!

网友(2019-05-04):
楼主,能把装机图,就那个打印的机翼,文件能发一下不1257204495@qq.com

网友(2019-06-03):
请问能发一下BAKER2000的图纸吗,449294176@qq.com,谢谢大佬

网友E(2020-04-26):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三段上反机翼,用副翼当襟翼,做减速估计难吧,增升增阻呢,效果明显吗?

楼主(2020-06-23):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三段上反机翼,用副翼当襟翼,做减速估计难吧,增升增阻呢,效果明显吗?

襟翼的原理就是增升。所以不需要很高的速度就能维持平飞。这才是他被用作减速的根源所在。
所以你的问题,副翼当襟翼,和襟翼当襟翼,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襟翼的原理就是增升。所以不需要很高的速度就能维持平飞。这才是他被用作减速的根源所在。
所以你的问题 ...

其实我是想说副翼当襟翼的话位置靠近机翼两端,减速效果跟独立的襟翼比如何。小弟也是因为考虑到重量的缘故很纠结要不要增加襟翼,或者干脆只要襟翼不要副翼,能不能实现上下小幅度调整来改变机翼的升阻

网友:
这个只有测试后才能清楚

网友F:
请问淘宝店铺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淘宝店铺呢,楼主

最近没货,没经营了。

网友E(2020-10-10):
又看了一遍你的帖子,我现在苦于家里没有条件打磨,又回到了你这种前缘碳管的结构。蒙版固然好,但是如你所说,工作量非常大,蒙版和前缘的间隙不能大,和梁的缝也不能大,要刚刚好就需要不停的计算、裁剪、填缝、打磨,相比之下你这种结构的确减负啊。我有个想法想请教一下,我想做一个穿透力好的机翼,既然前缘形状直接影响切割气流能力,那么您这种结构能带来多少损失。好比就用蒙板的E387和不蒙版您这种结构的AG25比,翼型上显然后者的穿透性要比前者好太多,那么如果不做蒙版,穿透性还能比前者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看了一遍你的帖子,我现在苦于家里没有条件打磨,又回到了你这种前缘碳管的结构。蒙版固然好,但是如你所 ...

你可以把翼肋加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把翼肋加密

大概多密集,20毫米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一直都是用碳管为梁做了几架滑翔机,这种做法简单,重量轻。但有个问题是整个机翼有点不抗扭曲,翼稍 ...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应该还是用木板做工字梁和腹板,但是保留baker的这种前缘设计,也不会增加太多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应该还是用木板做工字梁和腹板,但是保留baker的这种前缘设计,也不会增加太多工作 ...

腹板都上了,一鼓作气上蒙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应该还是用木板做工字梁和腹板,但是保留baker的这种前缘设计,也不会增加太多工作 ...

虽然现在做飞机有很多工艺,但就做木机而言我觉得传统工艺做法还是很合理很巧妙的。我觉得还是纯手工做几架,体会一下精髓。

网友:
引用 楼主:
腹板都上了,一鼓作气上蒙板

这工作量不是一个级别的:1、做腹板,只需要打磨腹板和梁之间的高度差即可

2、D盒蒙版,打磨腹板和梁之间的高度差+蒙版和梁之间的接缝+前缘修整打磨,后面这个的工作量谁做过谁知道
所以只做工字梁就能在只增加一点点工作量的前提下大大提高机翼抗扭,这是碳管梁不可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现在做飞机有很多工艺,但就做木机而言我觉得传统工艺做法还是很合理很巧妙的。我觉得还是纯手工做几 ...

前辈说的没错,前缘D盒蒙板,工字或口字梁,后缘半蒙板,这样做出来当然是完美的机翼。这种机翼小弟我已经做过几个了,但是工作量也不小啊,我是秉承楼主的精髓,想琢磨琢磨如何在尽可能保证强度和气动性的前提下尽量简化制作尤其是打磨量,现在家里有孩子根本没条件。以上说的工艺要想做的好,翼肋得有治具,如果是斜梁还得有横向治具;前缘蒙板后要保证前缘形状和笔直也得有卡尺,还得慢慢打磨,磨多了还不好补;后缘要做出完美角度的话最好有铣刀,如果没有就得用盒式结构搭,也得不停打磨。这些工序做下来就是楼主说的,几个月绝对出去了。

网友G:
2020年的赞。作为baker2500用户,必须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20年的赞。作为baker2500用户,必须顶一个!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