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RS77S接收机怎么对频的?

楼主(2017-01-14):
想玩模型了翻出来一个347控,之前用过77S接收但是忘了怎么对频呢?

网友:
古董,可以收藏

网友:
好东西,应该跟R10DS对频类似,好像是控和接收都上电以后,按下scan等待LED从闪烁变成常亮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的话控先上电,接收机上电之前按下scan试试
反正很简单,以前对10DS一下就连上了
祝楼主成功

楼主:
现在去试试,谢谢

网友:
先通电,按下Scan, 变闪以后再按一次Scan, 蓝灯不闪就可以了

网友:
晕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是用的x388遥控

网友(2017-02-25):
我是买的二手接收机,以前应该跟其他遥控对过频。  我是先按scan让灯熄灭,关电源。然后开电源,按scan直至灯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