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充电器

楼主(2017-01-14):
A9充电器。最近A9貌似出问题了,。
同时充2个电池
一个充满或者拔掉一个。另一组也会停止,以前不会的
以前是不管几组,任意拔掉一组其他的都不会停止。

网友:
我的也这样

网友A:
我是A6。拔掉一组就会报错。显示有电池离线(第一个断掉的电池对应的电压会闪动),然后停止充电。
如果以前还能继续给其他的充,估计是不是开启了自动充电,也就是只要有电池就会自动开始充电。
如果开启了自动充电,拔掉一组会停,但是很快会自动重新开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A6。拔掉一组就会报错。显示有电池离线(第一个断掉的电池对应的电压会闪动),然后停止充电。
如果以 ...

我的就是这问题。以前不会。。。

网友(2017-02-28):
俺的A6怎么没有放电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