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ZORO195穿越机架/FLYCOLOR S塔/致盈GTS2305电机/GEMFAN大师桨(完整上载)

楼主(2017-01-14):
[ FCF开箱/组装分享已完整上载 ]

= ZORO195 装机组件清单 =========
  • TRANSTEC ZORO 195 穿越机架 金色铝合金机壳
  • FLYCOLOR S 塔式 集成BLS 30A电调/分电板/飞控/OSD及5V12VBEC (最新款)
  • RCINPOWER 致盈动力 GTS2305 2400KV 电机 (最新款)
  • GEMFAN MASTER 大师桨 金银色 5045*3 (最新款)
  • FOXEER 摄像头
  • FOXEER LEGEND2 高清摄录机
  • 迷你200mw图传
  • FOXEER 5.8G 右旋天线
  • DEVO RX716 PPM 接收器
  • 4S 1300电池

楼主:
= 重点开箱分享 =========

最近首次参加了香港的一个穿越机比赛 ,
在场看见几台全金属顶壳的机架 ,
借来研究一下 , 发现设计十分坚固 , 感觉是炸不烂的 ,
很感兴趣 , 所以订一台回来组装

TransTEC 公司的 ZORO 穿越机架
听说最近有假货 , 便宜百多块 , 但碳板的排版质量差得多 !

195 轴距

先开箱 , 高档次简洁的包装

鈦金色 , CNC7075航空铝合金机壳

完美兼容FOXEER 1177/1190及RUNCAM等多种摄像头

铝合金经过硬质氧化处理 ,
耐腐食 , 高强度 , 耐冲击能力

铝合设计 , 亦能减少震动 , 增强稳定性

正X机型 , 直纹切割日本3K碳板 , 强度高 , 成本更高

一体4mm厚

其他配件

电池带 / 安装螺丝 / 图传天线 /
电池底板 / 机身加高碳件 / 机身设备层板 / 拆桨器

铝合金机壳直接安装到一体板上 , 中心位置只能够容纳一层板
建议选用集成分电板的飞控

要装2层, 例如分电板一片+飞控一片 ,
又或者跟我一样用2层的FLYCOLOR S塔的话 , 就需要加上加高碳件

净机架重75g

除了金色 , 还有最新推出银色版本 !!!

银色版机壳同样是经过硬质氧化处理的CNC7075航空铝合金
耐腐食 , 高强度 , 耐冲击能力 , 有效保护裡面各种设备 !!!

金银的对比一下 ~
==============================

飞盈佳乐 FLYCOLOR 最新  S-Tower

最新S塔 , 是BL-S 电调 ,
老款是 BL , 4合1而30A电调 2-4S F3+OSD等等基本功能跟老款390塔一样
但S塔仍有不少改进的地方 , 以下简单介绍一下

S塔开箱 , 简洁的包装 , 有详细的说明书

主角FLYCOLOR S-Tower 及 配件包

最新的FLYCOLOR S-Tower , 跟老款一样是紫色电路板,
今次S塔的电机焊盘改為左右2侧 , 配正X机架佈线更方便

这角度看倒 , 上层飞控板2侧收窄 ,
令下层的所有电调焊盘都外露 , 修理换电机更方便 , 不用拆机拆飞控

电池焊点都加大及加阔间距 , 焊接更轻鬆

FLYCOLOR S-Tower , 是由2层板组成
左边是下层4合1电调集成分电板
右边是上层F3飞控集成OSD/BEC

2层之间不用焊接 , 排针对插就可以 , 轻鬆组装 !
另外今次S-Tower使用了双信号传输 ,
就是每个电调信号都用两根排针连接飞控 , 保证信号稳定

上层F3飞控正面
带PPM/PWM及图传接头(图传供电為12V)
另外有SMARTPORT 及 BOOT按制

上层F3飞控反面
带5V及12V BEC ,
另外带LED/BB响/SBUS/摄像头的接头(摄像头供电為12V)

下层4合1电调正面
BLheli-S 4合1电调
持续30A , 瞬时电流40A 10秒
支持DSHOT/MULTISHOT/ONESHOT
所有焊点都加大及加阔间距 , 新手焊接更安心

下层4合1电调反面
新增电流计 , 可在OSD显示电流

SMARTPORT 及 BOOT按制
USB接头 , 可接CF/BF地面站 , 及接BL软件参调

电流计 , 一般会在2边多加焊锡 , 确保大电流下更稳定

FLYCOLOR S-Tower 附带的配件包 ,
包括图传/摄像头及各种类的接收机接线/电池插及安装螺丝

接线示范图 ~
左1 PPM/PWM
左2 LED/BB响
右1 摄像头
右2 图传

总重20g , 装机方便 , 减少佈线 , 是塔式的好处

FLYCOLOR S塔 及 390塔 合照
S塔的电机焊盘在左右2侧 , 最适合正X机架
390塔在前后 , 最适合非正X / H型机架 , 例如QAVR机款

==============================

致盈动力 RCINPOWER 最新电机 GTS 2305

GTS 2305 2400KV

十分安全的包装

因為新电机改用焊盘设计 , 所以另送20号电线

电机有正反之分 , 自紧丝母转用超薄的 , 更安全好用
底部螺丝防顶线圈设计

GTS系列特色 , 就是改用焊盘设计 , 自由决定电机线的长短,
跟GTS2205一样 ! 以后亦方便更换电机及电线 !

超硬鈦金属空心主轴 ,
220度高温粗线圈

最大5S , 更暴力
5045*3 5S 满油大约 1855g 45A
5040*4 5S 满油大约 1830g 40A

楼主:
= ZORO装机分享 =========

打磨底板弄水晶边后 , 开始装机

先装FLYCOLOR S塔的下层板 ,
就是分电板集成4合1电调

4合1电调底部带电流计 ,
為确保电流计能安全通过暴力飞行下的大电流 ,
所以一般都需要在上面多焊点锡 !

其他焊点, 都先上锡 , 要饱满光亮的
这裡要赞FLYCOLOR S塔的焊点间距十分充足 ,
焊接十分轻鬆 !!!

因為FLYCOLOR S塔是2层的 , 所以机架必须加高 !
后面的加高件要打磨一下 , 看看下一个图片就问白了 ..

因為S塔的电源焊盘跟后面的加高件十分贴近 ,
需要多加一小节热缩管防止意外短路 ,
所以加高件必须打磨 , 就是因為预留位置给供电线 ,

分电板集成电调已準备好 , 开始接上RCINPOWER 最新GTS2305 电机 !
焊盘设计 , 配线更自由

预计好线的长度 , 焊上电机 !

為了美观及保护电机线 , 所以加蛇网管

电机準备焊上FLYCOLOR 4合1电调+分电板

FLYCOLOR S塔 , 电机焊盘改成左右2侧 ,
配正X机架最爽

下层4合1电调弄好 , 準备装上FLYCOLOR S塔上层 ( 飞控+OSD+BEC )

FLYCOLOR S塔上层 ( 飞控+OSD+BEC ) 中间收窄设计 ,
令下层电机焊盘外露 , 方便以后修理换电机不用拆机拆飞控

塔式的好处 , 就是2层之间不用焊线 , 排针对插就可以了 !
装机方便爽快 , 佈线更简洁 !!!

这个状态 , 基本上加上2.4接收机 , 已可以起飞了 ~

开始装FPV部份 ,
镜头原来计划用FOXEER 1177,但因為装机一刻手上只有1190 ,
所以用1190吧 , OSD电压关掉 , 因為FLYCOLOR S塔已内置OSD !
图传 , 手上有好几款 , 最后发现这个200MW安装比较容易 ,
主要是体积小及图传天线头容易拆 , 缺点是只有32CH ...

摄像头装上金属机壳上 ,
1190可直接用双螺丝固定 , 要赞 !!!

很多机架对FOXEER1190的支持都不足 ,
因為1190外壳固定的卡位都比其他摄像头的大一点 ,
ZORO195就完美配合 !

不过FOXEER都出新外壳了 , 估计年后推出 ,
安装阔度都统一 , 全新的金属外壳 , 更耐用 ...

图传方面, 因為机架空架小 , 為方便安装 ,
随ZORO195机架都附送了图传接线 ,
但要玩家花点功夫 , 就是把图传的接头拆下 ,
换上那根图传接线 !!!

图传及1190的电源+/-线 , VIDEO 都跟FLYCOLOR S塔的配线连接 !
而因為1190带收音咪而S塔没有音频线路 , 所以1190的音频线(绿色)
跟图传直接连起来就可以了

接收机, 用DEVO的 , 跟FLYCOLOR S塔的配线连接 !
配线是PWM/PPM用的 , 保留PPM3根线可以 , 其他线不要

图传接收都各自贴在设备板的2边 ,
图传天线用螺旋固定在板上

装这台机 , 图传选择很重要 ,
体积大一点点都不能成功安装

图传/镜头/接收机都装上机壳内 ,
空间十分有限 , 大家要装机的 , 可参考一下 !!!
但听说他们的设计员已在设计新版 , 空间大一点点 , 更好装机 !
但未知何时发售 ...

手上只有这款BB响 , 机内没空间了 ,
唯有贴在机壳外

图传/镜头/接收机 , 都跟FLYCOLOR S塔对插 !
塔式的好处又来了 , 焊接的地方不多 , 装机太轻鬆了 !
少焊接 , 对身体更好呢 ~ 哈

图传/镜头/接收机 , 可以短的尽量短,
因机内空间实在太少 , 我这个情况都是刚刚好能盖上外壳

顺利装机完成 ~

多角度照片 ~

多角度照片 ~

多角度照片 ~

机壳小巧都不只有缺点 ,
优点就是重心更低 , 风阻更少 , 飞行更稳定 !

正X机型 , 加速快 , PID易调

配FOXEER 2.5镜头 , 突出机壳外大约1mm
实测倒转机架放在桌面 , 无论任何角度摆放 ,
镜头都没有跟桌面有接触 , 证实机壳起保护镜头作用

图传天线固定在设备板上 , 炸机不伤图传

FLYCOLOR S塔 , 电机线焊盘用了左右2侧设计 ,
最适合安装这类正X的机架 , 以后换电机都方便 , 不用拆机了

RCINPOWER 致盈 最新GTS 2305电机 ,
全黑外壳加上金色鈦金属主轴 , 跟这台ZORO195机架完美配合 !!!

配上FOXEER LEGNED2 高清摄录机 + 右旋图传天线 !
FOXEER右旋图传天线 , 收发共用 ,
有长短及红橙绿黑4色选择 , 非常耐炸 , 图传效果好

FOXEER 最新款 LEGEND2 高清摄录机
1200万像SONY CMOS , 155度广角镜 , 最高UHD24FPS ,
基本1080 60FPS / 720 60&120FPS 都有

GEMFAN MASTER 大师桨
除了最近新出金银色 , 还有樱桃红/粉蓝色/白/黄

ZORO195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
过几天试飞后再分享PID及其他设定参数 !
再一次谢谢大家支持 ~~~

祝大家新年好 , 鸡年行大运 !!!

网友A:
法师傅,图传呢?

网友:
等后续报道

网友:
法师,大家都在搞80、90涵道机架的无刷,你也引领一下潮流呗{:soso__13165319925079696742_2:}

网友B:
致盈的2305也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师傅,图传呢?

图传未有定案 , 应该要用迷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致盈的2305也出来了,,

对呀 , 支持 5S了

网友:
照片高清

楼主:
祝大家新年好 , 鸡年行大运 !!!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装机分享连接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50661&pid=19220455&fromuid=238865

网友:
有点土豪的赶脚

楼主:
谢了 ! 图片必须高清, 否则大家看不清都没意思 ~

楼主(2017-02-16):
银色版 ZORO 出来了 !!!

早前装了金色的ZORO195 , 十分好飞 ,
所以收倒银色版本出来了的消息 , 立即订一套回来 !

除了金色 , 还有最新推出银色版本

银色版机壳同样是经过硬质氧化处理的CNC7075航空铝合金

耐腐食 , 高强度 , 耐冲击能力 , 有效保护裡面各种设备 !!!

金银的对比一下 ~

正在订购其他不同组件 , 下星期装机 , 会另发装机帖

网友:
银色看起来也很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