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无法解锁,求大神解释一下

楼主(2017-01-14):
想设置成ARM单独开解锁,一直没成功…把ARM删了,也无法摇杆解锁。小白求大神帮解释下

网友A:
把飞行模式全都删掉,解锁成功以后再设置也不迟。解锁不成功问题一般都是油门行程校准和遥控器校准没做好,建议你重做这两个。尤其是遥控器。

网友A:
用的遥控器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遥控器什么遥控器?

T8FG配R6208SB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飞行模式全都删掉,解锁成功以后再设置也不迟。解锁不成功问题一般都是油门行程校准和遥控器校准没做好, ...

好,我先校准试试

网友B:
检查遥控器最低油门实际数值,与设定值比对,要低于设定值,否则飞控判断油门不在最低点,摇杆和开关都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遥控器最低油门实际数值,与设定值比对,要低于设定值,否则飞控判断油门不在最低点,摇杆和开关都不能 ...

遥控器油门最低是1100,然后把“油门最低值”设置的比这个小?

网友C:
反了,你遥控器最低1100那么地面站里设定的最低油门要高于1100,不然怎么拉到最低飞控都识别为大于最低油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了,你遥控器最低1100那么地面站里设定的最低油门要高于1100,不然怎么拉到最低飞控都识别为大于最低油门值 ...

那油门最小控制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飞行模式全都删掉,解锁成功以后再设置也不迟。解锁不成功问题一般都是油门行程校准和遥控器校准没做好, ...

遥控器最低是1000~1001,软件配置里面设定的油门最低是1005,这样没错吧?还有油门校准滑块拉到最高再上电,音乐完了滑块拉到最低,这些步骤都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最低是1000~1001,软件配置里面设定的油门最低是1005,这样没错吧?还有油门校准滑块拉到最高再上 ...

min_check 先不用改,不影响解锁。油门行程校准是哔哔两声之后拉到最低,听到哔一声之后表示校准完成,这时断开电源完成保存。

网友E:
油门杆最低时遥控界面看得到要在1000左右,现在1100明显高了,飞控认为油门不在最低。可以在遥控上调油门的行程量,调到1000,然后cli输入set,找到min_check,他要大于1000,如果不对就set min_check=1100,油门值在1000以下都能解锁。不解锁也可能是飞控没放平,可以放平了校准一下加速度计,或者进cli输入set small_angle=180,不限制角度都能解锁。或者PID刷新率太高,F3开双4K已经极限了,再高就解锁不了。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杆最低时遥控界面看得到要在1000左右,现在1100明显高了,飞控认为油门不在最低。可以在遥控上调油门的 ...

谢谢大神,完美解决我弄了一天的问题!

网友:
问题出在油门最低值上,低于1100估计就行了,还有遥控四个通道的中点,最大,最小值都必须对应地面站1500 2000 1000

网友F:
如果开关和摇杆都不能解锁就set min_check 1200。如果还不行就1300还不行就1400直到行了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开关和摇杆都不能解锁就set min_check 1200。如果还不行就1300还不行就1400直到行了为止

确实是这样,我的也能解锁了

网友(2018-11-04):
我也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