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关于b6的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01-14):
用了好长时间b6了,感觉没啥问题。今天去冲几块电池,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我用平衡锂电模式,冲一块2200 3s的动力锂电,电流调为1.5a,充电电压就迅速飙升达到12.6,然后又开始0.1 0.1v地降低,一路降低,闻着充电器屏幕有奇怪的味道,迅速停,然后重启,换用1.0a去充,又开始慢慢充了。而且我还发现,相同的电池,换不同的电流充电,每次进入显示的电压不相同,充电电流越小,电压约低。几块电池有点旧了,大约3年了。不知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纠结ing,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冲电电流越来越低本来就是正常啊,

网友B:
找个新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电电流越来越低本来就是正常啊,

仔细看题,我没说充电电流越来越低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新电池试试

嗯,买了新电池准备试一下,也有可能电池不能承受那个电流充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看题,我没说充电电流越来越低这个问题

对!是电压越来越低。你需要万用表检测电池真实电压。如果不一样那么就换充电器以防危险。如果一样那就是电池废了。换电池

网友:
3年的 电池 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