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4如果短期内不飞应该单片电池放到什么情度?

楼主(2017-01-15):
如题,假如没时间飞,精灵4储存电压应该是多少?还有,充电的话,我没时间等它充满,充过夜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精灵4的电池 充满会自动断电   没时间飞  保存电压3.85V左右   大于3.85V不用管  到了设定的时间没有启动电池 电池会自己放电  小于3.85v  建议充到3.85V以上

网友:
不飞果断卖掉。趁还卖的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4的电池 充满会自动断电   没时间飞  保存电压3.85V左右   大于3.85V不用管  到了设定的时间没有启动电 ...

例如这样,今次我放到3.75V了,再给它补充一点,充到3.90,然后过几天后又自己放电了,那么这算不算充放一个循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这样,今次我放到3.75V了,再给它补充一点,充到3.90,然后过几天后又自己放电了,那么这算不算充放 ...

不算

网友:
60%左右,电池指示灯第三盏刚开始闪就好,他家充电管家就是放到这个程度。app里可以设置自放电时间,最长10天,最短5天。

网友:
智能电池,自己会放电的。。。

网友(2017-02-16):
二楼明智,果断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