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天六与天八做教练控的问题

楼主(2017-01-15):
准备用天八做教练控,天六做学生控,已经将天六的高频头部分断开,直接从天六的模拟器口接到天八,PPM接入到天八数据口的第2脚,负极相连,现在天八将教练开关打起,2.4G高频头失控灯亮起,接收机也亮失控灯。(天八已经将调制模式改成PPM)。这是什么原因?

怎样才能将天六与天八做为教练功能连接?

网友A:
多此一举,硬件上什么都不用动,教练控设为教练模式。,学生控直接教练线连接即可,接收机要提前跟天8对码

网友:
还有,天6和天8都用原装配线连接,中间用单声道音频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此一举,硬件上什么都不用动,教练控设为教练模式。,学生控直接教练线连接即可,接收机要提前跟天8对码
...

我的是老天六A与老天八,天六是FM的,天八的菜单里根本没有教练模式设置,接收机是天八的,对好码的。

网友B:
用教练器,什么遥控器都无所谓。也不用线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教练器,什么遥控器都无所谓。也不用线连。

问题是我的天六是FM的,FM与2.4G的也可以用那个教练器吗?

天六的FM接收机都不知道哪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的天六是FM的,FM与2.4G的也可以用那个教练器吗?

天六的FM接收机都不知道哪去了

什么遥控器都无所胃,那个设备是放在飞机上的,然后可以装两个接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