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升级失败,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7-01-15):
mb升级失败了,蓝灯常亮,但还能连接电脑继续刷,但会显示错误,如图。

网友A:
升级前要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前要恢复出厂设置

是的,我升级前做过功课,都按步骤走了

网友B:
供电没问题吧?重装一下StudioX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没问题吧?重装一下StudioX试一下

没问题啊,好多版本都是过,现在主要怀疑升级线驱动与电脑系统

网友C:
1.检查驱动 2.检查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检查驱动 2.检查数据线

已经解决,谢谢,用xp系统就行了